[硬件] A520M-K/CSM 和 A520M-K 有什么区别? 看不出来

楼主(2024-09-29):
A520M-K/CSM 和 A520M-K 有什么区别? 看不出来

华硕的这2块主板有啥区别??

俺看不出来.......

就是一个CSM的区别??

大师们看看??

A520M-K/CSM 和 A520M-K 有什么区别? 看不出来

楼主:
单独发一个CSM介绍

网友A:
查了一下,会不会是内存有差别!

网友B:
csm是商用渠道,有可能是工业包装,有可能保修只能找商家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m是商用渠道,有可能是工业包装,有可能保修只能找商家

谢谢大师指点.......

俺看出来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csm是商用渠道,有可能是工业包装,有可能保修只能找商家

看五楼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了一下,会不会是内存有差别!

看五楼的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