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冰箱压缩机改气泵

楼主(2024-09-29):
大家好,请教下大家一个问题,家里冰箱坏了,拆了个压缩机,压缩机是好的,又找了个小煤气罐,准备改个打气泵。改装的配件自动压力开关,气压表,止回阀等等还没有买。现在有个问题,压缩机空载工作时,出气口会喷油,加个油水分离器估计可以解决,但如果持续工作的话,泵里的油会不会全部喷出来,这样的话泵没了油会不会烧掉?如果是这样的话加个散热风扇能不能解决泵发热的问题?还有就是这泵功率标1PH,我查了1PH是735W,这么小的泵功率咋这么大?麻烦大家指点下,谢谢大家。

网友:
这个应是冰箱用的,功率一百二六瓦,进气管可加油

网友:
说实话 ,卖废品把,咸鱼淘个静音气泵小的同城说不定百八十都能买到,你这折腾到最后效果也是一般

网友:
空调压缩机真不值得改气泵,工作原理不同。

网友:
见过压缩机改造的气泵和抽真空泵,但是属于代用品,不能像气泵、真空泵一样的来用。
压缩机设计为冷媒散热,冷冻油润滑,改造气泵后没了散热冷媒,功率或使用时间都要打折扣,冷冻油和电机线圈也怕空气中水分,换普通机油效果又有损失~虽然喷出的油可以经过气液分离再返回压缩机。
所以diy玩一下,业余用一下是可以但是改造工程有点大,用处却不大。

网友:
楼主想DIY折腾,完全可以,不过再添加油水分离和压力表和开关啥的,估计还要搭进去100多。如果想要一个气泵使用,把煤气罐和压缩机卖废品也有几十块。淘一个二手空压机不会超过200

网友:
我改了一个用了十几年,但是,用一段时间之后,压缩机内部应该是有水,造成冬天不启动。
优势是压力比较大,出气量比较小,慢慢充更容易把握充气量。缺点是,出气有油。
现在用制氧机拆的气泵,压力有点小,但是气量大,出气也没油,打气快速。

楼主:
谢谢大家指点,谢谢了。

网友:
当年为了静音折腾了好久

网友A:
不总用,不到一百元,我做了一个,贴子里有,充气挺快的。我加了点冷冻油,后来合计不知道机油行不行。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总用,不到一百元,我做了一个,贴子里有,充气挺快的。我加了点冷冻油,后来合计不知道机油行不行。 ...

朋友你好,你这个加装了油水分离器,出气还会有油吗?

网友:
改成气泵不知道耐不耐用。

网友(2025-02-13):
冰箱换新时,把旧冰箱的压缩机留了下来,想搞个打气泵,一放又一年了,最近又想折腾下。
最减配改造∶ 3米 8mm PU软管一根(约3元),万用充气嘴一只(约3元),软管直接套进压缩机出气铜管,另一端接充气嘴,可以给自行车轮胎打气,通过手捏轮胎判断是否打够压,出气口有油水喷出,进入轮胎。

然后又陆陆续续买了很多配件,压力开关,转接头,油水分离器,还没组装,就花了差不多一百元了,不知会不会没下文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