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万家乐电磁炉开机E5

楼主(2024-09-29):
估计有20年左右历史了。当时买来时配了个垃圾不锈钢火锅和一个铁锅。应该是没怎么用就闲置了。   直到后来买了不锈钢汤锅,又用起来了。

开机直接E5,菜鸟不管懂不懂都拆开看看,测了一下温度传感器的电阻无数值了。

网友:
这个零件换一个不贵

网友:
这么细的线应该是铜盘,值得修

网友:
测三大电压。测反馈电阻。取样电阻。

网友:
别看机子老用料实在,值得一修,大散热片,铜线盘都是当时的代表作。

网友:
220V输入都烤成碳了!

网友:
修一修  还能用三年

网友:
没怎么用?

没看出来~~

网友:
这里烧黑了吗?

网友:
看着还不错,值得修一下

网友:
里面可能住过小强

网友:
输入插接头都烧黑了。

网友:
还是以前的电磁炉做工扎实,还是铜线盘。

网友:
我曾在哪里见过代码显示何故障,一时想不起来了,你去查查

网友:
老货料足,值得折腾。

网友:
机子老用料实在

网友:
老货用料不错啊,换个温度传感器又能复活了。

网友:
线盘绝对是铜线来的。

网友:
应该能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