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改造VC9806+完成

楼主(2024-09-30):
更换LED背光灯为冰蓝,将限流电阻改为330Ω,让亮度更低,增加温度档和通断档,添加了校准按钮和选择键方便调试,放在保险仓里方便操作,至此改造完毕,没啥可玩的了

网友:
这个冰蓝色好看,厉害。

网友:
蹲一会,等详细教程!不发就差评!

网友:
这颜色确实好看!

网友:
样样都可以玩出花样

网友:
现在胜X表的质量真不敢恭维,用一段时间就会出现问题。

网友:
手动换挡啊。

网友A:
与VC9808+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与VC9808+差不多

9806是四位半的

网友:
用这么多电池,这表好像没有什么特殊功能。

网友:
手工档位  没啥区别

网友B:
这个表有个烦人的地方,二极管通断挡位反应慢,每次都是接上以后,得快1S后才有反应。特别恶心。这块表已拉黑,虽然公司买了十几块。以后再也不会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表有个烦人的地方,二极管通断挡位反应慢,每次都是接上以后,得快1S后才有反应。特别恶心。这块表已拉 ...

确实超级恶心,所以我改成通断和二极管分开,那个融合档虽然通断恶心,但二极管搭上就出数据,分开就没毛病了,通断速度杠杠的

网友C:
还没有反应过来又变体了,看看2024版。

楼主(2025-01-28):
引用 网友C:
还没有反应过来又变体了,看看2024版。

2024我都试过了,没法校准,被胜利锁死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2024我都试过了,没法校准,被胜利锁死了

新年好,你一楼那个图与上面这个VC9806+主控不一样吧。。这个似乎是承永的主控,类似UT89X。。那个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年好,你一楼那个图与上面这个VC9806+主控不一样吧。。这个似乎是承永的主控,类似UT89X。。那个 ...

新的VX86D还是0660,我想跟新的VC9806应该一样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新的VX86D还是0660,我想跟新的VC9806应该一样吧

大概率不是0660,我记得在以前一个帖子中已经说了“新版9806+没有RMS”,按照胜利以前此三套马车同芯不同功能的特点,推测应该都是ES289,此芯片是没有RMS功能的。
目前版本比较多,同样上面那个图片,左侧文字表明有RMS,但是表的正面没有RMS标识,在某旗舰店中的网页中也说了仅980+有RMS.是否有RMS功能,可能是换芯的一个标识。。只有待后面买了此表的人来印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大概率不是0660,我记得在以前一个帖子中已经说了“新版9806+没有RMS”,按照胜利以前此三套马车同芯不同功 ...

嗯,只能等后人验证了,不准备折腾胜利了,DM40C真不错,可惜太贵不舍得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只能等后人验证了,不准备折腾胜利了,DM40C真不错,可惜太贵不舍得

看了坛友的拆评,新颖也比较准,鄙人不太喜欢这种触摸屏,实验室用还可以,在某些现场,满手油腻腻,怎么去触摸?这个可不是手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