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接] 假快客烙铁头

楼主(2024-09-30):
原本垃圾老哪里买的5毛一个以为赚便宜了。。今天测一下,,头跟尾部多是铁的。好在损失不大。不知淘宝全新6-7元的是不是铜的,,大家买焊头要注意。

网友:
这都假?现在有点可怕了

网友:
高频焊台的烙铁头本来就是铁的。。。

网友:
没有玩过这种

网友:
标记。还没有用过高频的

楼主:
有说正品是铁的,,有懂的说说呢。

网友:
应该是合金的吧

网友:
正品快克吸了下,  磁铁能吸住.   想想也对,  和电磁炉一样的加热的原理.  锅子必须是金属,  最好是强磁体.

网友:
高频烙铁头有纯铜和套铁的,有的烙铁挑烙铁头,套铁的工作不正常

楼主:
本来想跟t12接在一起。。看来没希望了。

网友:
你找一块铜放电磁炉上看能不能加热

网友:
没使用过 这还有假的???

网友:
烙铁头外层是铁合金

楼主:
内部铜色,,外部估计覆盖一层铁合金 。结案

网友:
哪买的,来个链接

网友:
刚用磁铁吸了一下203h的烙铁头,确实是铁的,不过头很好用,很容易爬锡,俺也是网上买的4-5纹一个,运费好像是3纹多买几个就划算了。

网友:
至少上锡处不会是铜吧,一般是包层铁、再镀特殊合金什么的。
铜接触熔锡,不多久就蚀个坑。

网友:
高频烙铁头本来就是含铁的!因为只能使用导磁材料才可以……初中物理常识也不知道?

网友:
正品应该是铁合金的   因为要高频加热

网友:
这个外又见真看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