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行] 三星堆文物

楼主(2024-09-30):
总看到网上说三星堆出图的青铜器如何的精美,说得很对夸张。正好最近在大运河博物馆展出,看完了觉得一点都补夸张,东西太精美了。本人不懂摄影,随拍几张和大家分享。

楼主:
把照片放大,可以看出有些器物花纹相当精美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是方向盘吗?

网友:
多拍一些照片就当国庆云旅游

网友:
观赏这些物品需要静下心来的

网友:
古器物造型复杂而又抽象,说明那时的古人智慧发展到非常高的高度了。

网友:
原来中国早就有新能源汽车了,最后一图是证据,早就遥遥领先上千年啊,厉害了我的锅

网友B:
通过艺术水平就能感觉这古代文明相当了不得。。。。看来古人可能科技水平不如现代,但精神方面好像并不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后一张图是方向盘吗?

是的,当年外星人乘坐的宇宙飞船来地球,就是用的这个方向盘。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通过艺术水平就能感觉这古代文明相当了不得。。。。看来古人可能科技水平不如现代,但精神方面好像并不弱。 ...

物质文明严重进步了,精神文明,严重退化了。

网友:
为啥我一张图片也卡不到

网友D:
可能与其他文物相比,比较复杂

楼主:
引用 网友C:
物质文明严重进步了,精神文明,严重退化了。

也不能这样说,当年能享用这些器物的绝对是贵族。

本人以前不喜欢歌舞,可是看了恒-大歌舞团的表演后才知道,不是自己不喜欢歌舞,而是以前没看过精品。

网友E:
确实精美,大多数是当时祭祀用品和精神控制象征的器物,而那些看起来相对不怎么精致的倒是生产、生活器件。
大师,前几天我的耐压测试仪烧了,拆了跑了一下图,等弄完我发个帖你来分析研究研究,初步判断电路其实很简单,输出倍压整流滤波有点另类。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可能与其他文物相比,比较复杂

放大仔细看,有些器物花纹相当精美

网友:
这做工真的是太细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确实精美,大多数是当时祭祀用品和精神控制象征的器物,而那些看起来相对不怎么精致的倒是生产、生活器件。 ...

我可不是大师,充其量是个小学生。
欢迎跑图,网上能找到一些拆机图,抖音里也有人发布原理图,不过看起来似乎有不合理之处,正缺靠谱的跑图呢。如果你愿意,不妨把变压器磁芯拆开,看看有没有气隙。
还有,我的电蚊拍勘误帖子里,邓穿石提出了一些想法,我觉得有道理,你如果感兴趣也可以看看参加讨论。

网友:
引用 网友C:
物质文明严重进步了,精神文明,严重退化了。

退不退化倒不好说,至少感觉几千年前的人类,做的东西很好看,当真有几把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不能这样说,当年能享用这些器物的绝对是贵族。

本人以前不喜欢歌舞,可是看了恒-大歌舞团的表演后才 ...

贵不贵不重要,重要的是人类的智慧高度,那时候的人也很聪明,即使在生产力那么落后的时代也能创造出这样艺术品,当真了得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可不是大师,充其量是个小学生。
欢迎跑图,网上能找到一些拆机图,抖音里也有人发布原理图,不过看起 ...

高频变压器多数还是会有间隙的,可能这种极小的变压器间隙只是刷点胶水,几十个微米,拆了也不一定能看出来。目前不准备拆变压器,高压部分没检测到有问题,如果有修复的可能变压器就不动了,因为次级直流电阻有200欧左右,这么小的变压器那线径肯定是极细了,不太可能重绕,估计一拆就废。
你们的讨论我早就看过,我是加入不进来了,功底不够啊,加上缺少足够的仪器验证想法,更难理解。本来理想化的磁电感应还能顺着书本理得通,而实际电路初次的影响,分布感抗、容抗的影响,元件的等效感抗、容抗,感觉就一团乱麻了,所以平时最多也就是依葫芦画瓢玩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