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播放] 一个太离谱的彩屏复读机听力宝 倾听者k3折腾

楼主(2024-09-30):
锁屏界面觉得奇怪

想办法进入原生设置我是用创建快捷方式软件进 这东西可以用内存卡安装apk

果然出现这个了

网友:
安卓422,经典版本啊

网友A:
刷机刷机,不会的去酷安找承重墙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刷机刷机,不会的去酷安找承重墙

这种都不用刷机的 能安装软件就可以

网友:
目测没触屏,有的音乐播放器没做触屏键位,得安装箭头光标按键操作。

网友:
版本太老了,好多APK都用不了了。估计内存也不大。

网友:
听听音乐还可以,我以为是磁带复读机。。

网友:
似乎安卓版本比较低

网友:
版本低 难以找到适合的apk

网友:
这个有啥用?
能改成什么呢

网友:
小的彩屏安卓系统。

网友B:
安卓系统的mp3?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卓系统的mp3?

对 就是4.4有点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