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这个吸尘器亏的太多帮朋友修小狗牌换了电机没用不知道为何烧

楼主(2024-09-30):
这个吸尘器亏的太多帮朋友修小狗牌换了电机没用不知道为何烧

各位凑合着看吧。就是运行异响,烧转向器,打磨完还是一样。唯一的电路板上的安规鼓包了,换了还是没用。
最后放置了N年挂小黄鱼便宜出了,电机45买的,整套+多一个电机50多包邮出了。去掉邮费还要亏10多元。
到现在还是跟之前的风扇一样搞不懂为何烧转向器。

网友A:
这样的吸尘器还真的是第一次见

网友B:
以前修过一台角磨机,重新绕的定子线圈,装配完用交流70V电压试车,发现碳刷与换向器之间火花非常大,反复检查接线也没觉得有错误,后来经别人指点,将整个定子头尾调换串接后,工作正常了。而大部分串激电机就就没此要求,不会出现这种问题。

网友:
前几天修的烘手器也是这种电机,碳刷磨完了,换了碳刷打火严重,不知是不是碳刷质量不好

网友:
好多图都没法显示。。。

网友:
可能是换向器和电刷受力设计有问题,尝试微调电刷角度,转子转动时,电刷有点往里推。

网友:
买多几个电机,坏就去换、、、、鸟。

网友:
以为是电机线圈匝间短路,但仔细看图似乎线圈也没什么问题啊,电压高了?

网友:
电机不能空载通电吧,整机装好无机械故障再通电.

网友:
不知道这种吸尘器吸力够不够大,好用不

网友:
这个牌子是充电式才是无刷的?

网友:
4楼的没看懂

网友:
看起来这么大,功率不小把

网友:
维修如果费神太多,就不值得修了,能够出掉也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的吸尘器还真的是第一次见

老式的有线吸尘器,吸力还是挺足的,我之前买过一个苏泊尔的,很猛,老式出租房地板上瓷砖缝隙内的灰尘都吸的很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修过一台角磨机,重新绕的定子线圈,装配完用交流70V电压试车,发现碳刷与换向器之间火花非常大,反复 ...

搞不懂,我是整个电机换了,最早没有动碳刷,直接壳上切掉将电机卡进去,还是烧转向器。

网友:
换了新电机也这样还是挺奇怪的,电路板上也没几个原件啊?我也有台这样的小狗,咸鱼买的,现在还在用!
我记得以前帮老丈人买一台切割机也是有这个现象,全新的,换向器那里打火严重,一会就嗝屁了,还是牧田的,现在想想估计是高仿的

网友:
电机好啊,够实在。

网友:
一眼看过去,我还以为转子都磨坏了耶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不懂,我是整个电机换了,最早没有动碳刷,直接壳上切掉将电机卡进去,还是烧转向器。 ...

N年前,我家里有台和你一样的海尔小狗吸尘器,电机一模一样的。保修期内烧过一次电机,免费换了。后来用了大半年又烧了。但出保后只能自己掏钱修。TB买了个电机50左右,用了几个月又烧了。也不知道啥原因,后来卖垃圾卖了5块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