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件] 联想品牌机的ich7 G41的主板最高升级什么cpu,本人组装的第一套处女机

楼主(2024-09-30):
已经升级固态256梵想  79元

两条宇瞻1333双面颗粒内存  18元
想再升级一下cpu  试了试q9550但是没有点亮,主板最高升级到哪颗cpu

网友:
没必要升级了吧,太古老了

网友A:
这种还升级??20块都没人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还升级??20块都没人买。

练练手,第一次装机

网友B:
主板不能提供Q9550所需功率,点不亮很正常。若是不升级CPU不罢休,那就用E8400。

网友C:
四核太难为这个g41了,E8400够用正好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主板不能提供Q9550所需功率,点不亮很正常。若是不升级CPU不罢休,那就用E8400。 ...

8400和8500差3块钱,买了8500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四核太难为这个g41了,E8400够用正好

e6800咋样,主频高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e6800咋样,主频高点

不要买CPU 换个主板 网上B85 板U  套件才40. CPU是4代的 比你这个划得来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要买CPU 换个主板 网上B85 板U  套件才40. CPU是4代的 比你这个划得来多了、 ...

哥 从哪看的,咸鱼现在b86,最低80 板u

网友D:
我觉得花个一百多块钱换个三件套性价比更高...

二○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网友E:
我手上也有类似联想主机,思索许久后放弃:最差搞E3V3 80元+B85 60元(带双插PCIE16,能装NVME 256M 60元)  内存4G×4 40元,显卡无所谓,gcn架构的30-40元。
特别指出品牌机接线口定义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觉得花个一百多块钱换个三件套性价比更高...

哥我加了两根4g内存才18,再加一个u15  才30。  如果一百多,还要换显卡,电源,散热附带着需要全换。

网友:
引用 楼主:
哥我加了两根4g内存才18,再加一个u15  才30。  如果一百多,还要换显卡,电源,散热附带着需要全换。 ...

咸鱼上本地自提100多的主机看看有没有现成的

网友:
可以改771,贴,当年很流行,要支持9550估计得刷bios

网友:
放过它吧,现在提倡促进消费。

网友:
太老了,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换个B85+E31231V3,也就100多点,使用体验好很多。要是再上个100元多点的显卡,一般游戏玩玩也不成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手上也有类似联想主机,思索许久后放弃:最差搞E3V3 80元+B85 60元(带双插PCIE16,能装NVME 256M 60元)   ...

对了,双PCIE16还可以考虑玩P106。

网友:
这套主机20元卖到废品站不好吗??然后花100元攒一套炸弹主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