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记一次Yeelight吸顶灯 运气维修

楼主(2024-09-30):
沉寂这么多年的,已不再年轻,回想这个账号,差不多已有14年,时间过得真快,感慨一下。
今天维修的设备是yeelight 易来吸顶灯   型号为YLXD01YL  这个灯应该也是六七年了。

故障现象: 开灯没有反应。

经过一阵检测: 发现整个控制模块 附近电容全部短路,一个硝基特二极管SS26也短路了、一个给控制模块供电的 MP456DN供电模块也炸了、查到最后 发现控制模块也炸了,这不挂B了么????模块上的电容都短路,我严重怀疑是主控芯片挂了。。。

好了,既然确定,就需要更换,问题来了,控制模块怎么办?  搜遍全网,只发现某鱼只有一家有货,但是型号不一致,经过网上对比发现 易来某款吸顶灯与我的这款,驱动板相似度95%以上。但是他的控制芯片打标为cycle ,我的没有打对应的标,还有一标识EOS的也类似,我推测cycle可用。
参考一些帖子。
在论坛大神的帮助下,拆修有智障的米家吸顶灯Yeelight - 维修达人 数码之家 (mydigit.cn)

搜遍全网终于在某鱼找到了唯一的一家 。 老板人很好,我给我发的测试。有需要大家可以自行搜索。

最后,那必须药到病除,清理焊盘、焊油,又可以效力了。发现这款灯的示意图,和我这个的差异了吧。 哈哈

最后,注意:千万不要固件升级,升级后发现有个问题,灯打开后,会自动关闭,原因大概率还是不兼容的问题,导致异常,正常连接WIFI 手机控制 是可以用的。 千万不要固件升级,千万不要固件升级,千万不要固件升级。

网友A:
1、我是不会买这种灯,就像汽车,能开就行,其它都是浮云
2、楼主技术精湛,我再学40年,应能到楼主水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1、我是不会买这种灯,就像汽车,能开就行,其它都是浮云
2、楼主技术精湛,我再学40年,应能到楼主水平了{ ...

能修好,运气而已,没有这个模块,改成普通灯才是厉害的人。。。

网友:
唉,这种灯忽悠人的。平时还费电。

网友B:
挺符合死马当作活马医,能修复真不容易。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挺符合死马当作活马医,能修复真不容易。

精辟~~~ 哈哈哈哈哈哈

网友:
楼主的动手能力真不是一般的厉害,向你学习!

网友C(2024-12-23):
看了楼主的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的弱鸡。。同一款灯,同样的问题,我只检测了CW+-WW+-没有输出,单纯认为是变压器那边的问题,买了一块料板回来拆了装上 还是一样的故障,看了楼主的贴子给我思路了,回去就看是不是这个控制模块的问题。

楼主(2025-01-26):
引用 网友C:
看了楼主的我才发现我是多么的弱鸡。。同一款灯,同样的问题,我只检测了CW+-WW+-没有输出,单纯认为是变压 ...

料板太贵了。。。。

网友(2025-06-06):
原先WiFi板上8脚存储好的话 把原先的换上 应该是它的固件不一样 所以你升级以后控制界面就不一样了,他们电压有点差别

网友:
就爱看变废为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