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新人+小白,求一个SM2258XT,海力士H27Q1T8QAM6R的开卡工具

楼主(2024-09-30):
手里有一个固态需要量产修复,新人小白,略知道的是主控型号是SM2258XT,芯片是海力士H27Q1T8QAM6R
网上找了好久,折腾了几天,找了一个相近的工具,设置时点auto,能识别到,但是选择的时候没有对应的闪存芯片型号,随机选相应容量的,一直在循环在”Download DRAMSet code“,一晚上没结果,只能求助论坛里的各位大佬们了
由于是新人+小白,肯定会存在错误描述和不专业的问题,还请各位大佬指正。

楼主:
这是我在一个网站上查到的闪存相关信息,不知道有没有用

网友A:
我怀疑你用的是2258H的开卡软件,而不是用的2258XT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怀疑你用的是2258H的开卡软件,而不是用的2258XT的

怎么看?我下载的文件名是《SM2258AB_HYF14_HYF16_MPQ0612A_FWQ0704A_NewQ0809A》

网友:
引用 楼主:
怎么看?我下载的文件名是《SM2258AB_HYF14_HYF16_MPQ0612A_FWQ0704A_NewQ0809A》

去找sm2258xt的工具

网友:
你都知道这个网站了,网站里针对2258H和2258XT的工具是有分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