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软件] 关于电脑睡眠唤醒的一个问题

楼主(2024-09-30):
一个台式机,操作系统win10LTSC(我的那个win11的台式机好像也是),设置的是无操作3分钟熄屏5分钟电脑进入休眠,以前我记得我的笔记本(win10家庭版)电脑休眠后动一下鼠标或者按一下健盘屏幕点亮,随后电脑屏幕上出现进入系统填写密码的窗口,但是现在发现动键盘或者鼠标,唤醒屏幕和电脑,不会出现填写密码的界面,每次都需要ctrl+alt+del才能出现填写密码的界面是怎么回事儿?是什么地方没有设置对吗?

网友:
Win+R, 输入 gpedit.msc, 找到计算机配置,Windows设置,安全设置,本地策略,安全选项,把交互式登陆: 无需按Ctrl+Alt+Del打开。

网友:
精简版系统?把睡眠模式精简了吧?

网友A:
我记得,win10的休眠模式,跟以前的win7不一样,例如笔记本休眠以后,无论什么操作(比如动一下鼠标,都不用按键),它就能自动唤醒,哪怕盖子是合上放在包里的,导致很热很热。

后来不知道改了哪里的注册表,才恢复跟以前的win7一样,即使这样,偶尔有时候还会在包里醒过来,很热很热.

网友:
Win10去所有设置---账户---登录选项----需要登录设置看看,如果还不行,那要进组策略,家用版没有这个组件。具体搜索一下吧,记不住了

网友:
按键盘上的win+R打开运行对话框,在运行对话框里输入gpedit.msc打开策略组-打开策略组里的windows设置,找到安全设置进行重新设置。

网友:
bios里会有是否支持鼠标键盘唤醒系统的设置

网友:
是不是系统意外丢失了文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win10的休眠模式,跟以前的win7不一样,例如笔记本休眠以后,无论什么操作(比如动一下鼠标,都不 ...

我的戴尔的也一样,怀疑是关早了,休眠后,必须等一段时间在合屏幕
我每次关机都是屏幕黑了或者还没黑就合屏幕了,每次都发现很热
后来我都是等屏幕黑了,风扇停转了,才合屏幕

网友:
有个叫唤醒时输入密码的选项

网友:
老主板经常遇到不理会休眠睡眠待机这些的,还遇到过一旦休眠键盘鼠标全部无法唤醒,必须按开机键才能恢复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记得,win10的休眠模式,跟以前的win7不一样,例如笔记本休眠以后,无论什么操作(比如动一下鼠标,都不 ...

笔记本放包里最好是关闭除了电源键唤醒以外的一切唤醒模式,否则动不动就会醒。

网友:
引用 网友B:
笔记本放包里最好是关闭除了电源键唤醒以外的一切唤醒模式,否则动不动就会醒。 ...

不是,已经关了所有唤醒方式,但是鼠标仍然能唤醒,后来查了发现是win10所谓的休眠并不是真正的休眠,改了注册表后好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