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请教:偶得 MF140 指针表,测量无反应,不知怎样拆解,请指点。谢谢 !

楼主(2024-09-30):
电池盒有二个螺丝已拆下,没有打开。

网友A:
不是无反应,图片一直在转!!!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无反应,图片一直在转!!!

已经被转圈传染了。

网友:
看不到图片

楼主:
手机拍的可能图片大,处理一下重新发。

网友:
标签下难道还有螺丝?

网友:
这个以前古董表不应该用这种自攻丝!

网友:
是新款折叠手机。不错!

网友:
第一时间看看表头断了没有?修表头是指针表难搞的事情,需要有好的手艺啊。。。其他都不是问题

网友:
这是个古董表!!!

网友:
边边用力撬

网友:
标签下还有螺丝?

网友:
估计要沿合缝试探着撬一撬,找出哪地方受力在抵抗拆开。

楼主:
请赐教,怎样拆开。谢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请赐教,怎样拆开。谢谢!

很简单

你发过来我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简单

你发过来我拆

顺丰到付。

网友:
最好看看内部,再分析故障。只要表头不坏,一般都能修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