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类] 折腾一个外出钓鱼的增氧装置

楼主(2024-09-30):
孩子星期天喜欢出去钓鱼玩,每次钓上鱼害怕缺氧死了,我时不时需要给鱼儿换水,保障它们顺利存活。最开始在网上买了一个简易的usb增氧泵。每次外出需要带一个充电宝,太麻烦了,改造一下吧,对一个玩电子的人这都不是事。

购买的简易增氧泵

找一个合适的外壳

充电接口使用typec

typec开口采用铜箔和母口

气泵采用5v供电噪音太大,也不需要那么大的增氧量。所以打算采用以前购买的三挡小风扇控制芯片FM5012F作为气泵的驱动与充电,这两合一芯片非常实用。
省去单独的充电电路和气泵控制电路。

由于电路比较简单,就不打算打板了,直接用最原始的刀刻法diy一个控制板,找一块覆铜板,并裁剪好尺寸。

根据使用的元器件大概规划一下位置

器件分区线大概画一下

锯片上手,使用蛮力刻出

气泵缠减震泡棉

根据气泵位置开进气孔,用硬币画个圆,在圆内开孔

气泵开按键孔和指示灯孔,并按照导光柱

找一截pvc管,截取两段用于固定指示灯,塑料管用胶粘好。

由于下面空间小,直插的led没法安装,用漆包线制作两个指示灯

焊接气泵和按键的连线

找一个小电池并焊接好,作为内置电池

把它们都放进去

气泵没有好的固定方式,用泡棉挤压就可以了。

上后盖,用自攻螺钉拧好

打印一个面板完事,虽然比较丑陋。但是比较实用方便。

网友:
这个风扇指示,和风扇按键是打错了吗

网友:
牛掰,花费不少功夫

网友:
放鱼护里不就得了?

网友:
不错不错高科技呀

网友A:
为什么不是气泵按键,气泵指示。再水桶用增氧机最好加一些冰块调低水温,要防止鱼应激死亡。

楼主:
大家细心啊,贴好了才发现错误,就没有改动。反正自己知道

网友:
内置电池增氧泵

网友:
这手艺杠杠的

网友:
有技术就是厉害

网友:
这电池是不是容量小了点

网友:
外壳还可以整小点

网友B:
电池小了,我拿10000毫安的充电宝好像也就10小时左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池小了,我拿10000毫安的充电宝好像也就10小时左右

实测这个气泵的工作电流六七十毫安,可以工作四五个小时。我们一般也就出去钓个三四个小时。

网友:
挺好看挺实用,锂电池小了点,续航能力有点低。

网友:
一会儿就没电了,还不如充电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不是气泵按键,气泵指示。再水桶用增氧机最好加一些冰块调低水温,要防止鱼应激死亡。 ...

白条那种鱼就是应激  然后几分钟到十几分钟就缺氧挂了   气温低的时候就几个小时都不会挂  冰块应该是有用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实测这个气泵的工作电流六七十毫安,可以工作四五个小时。我们一般也就出去钓个三四个小时。 ...

带回家的时候用    钓的时候就放鱼护里就是啊   另外我也觉得电池太小  你在欺负电池

网友:
不谈技术
重点是父子情深

网友:
又省下一笔开销,可以买窝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