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光猫,不用路由器行不行?

楼主(2024-09-30):
家里是移动宽带,移动配了一个光猫,前几天一个朋友送了一个路由器。现在就是不用路由器直接用光猫上网的,反正移动很垃圾,网速很慢,我也不打游戏。如果我增加一个路由器,会不会好一点?

网友:
还是用路由吧,改桥接路由拨号更好。
我也是移动光纤,299元/年,个人认为并没有所说的差,我是改了桥接,K2P刷的老毛子拨号,后面wifi6路由一台,LAN口不够用,又加了一个K2P,LAN对LAN接。电脑,黑群2台,网心云1个,手机4个,电视,还够用。。。。。

网友:
光猫的wifi可能没有5G

网友:
如果对网络要求不高,光猫自带的WiFi也算是能用

网友:
我家那台贝尔的光猫,5G信号最近不是太稳定了,天气凉了反而不稳定了,准备接个路由器AC9或者K2P都行,光猫的WiFi就关掉免得挂的快。

网友:
期待使用体验...

二○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网友:
可以用,但是不建议,光猫的cpu一般不会太好,连的多了,速度就不行了

网友:
试一下就知道了速度越快越稳定越好,有的路由器虽然速度快但是不稳定经常断线也不好用。

网友:
这东西厂商生产出来就是光猫和无线路由器一体机,有的是全功能的,但在运营商手里都是改过限制功能的
我以前用电信送的华为一体机,比自己的路由器信号更好

网友:
可以的,只是光猫的缓存太少

网友:
还是用上路由好。

网友:
不是wifi6路由器就没必要

网友:
如果考虑信号覆盖的话,还是加一个路由器。即便不改桥接,装个路由器信号也比光猫要好不少的。起码路由器有5G频段。
刚把家里电信的光猫换成了中兴G7615V2   打算搞fttr  原先是联通+电信双千兆,用的路由器双wan接入。
网页测速联通测速一直不达标,甚至300都到不了。电信能到六七百兆。
联通是手机套餐里带的。电信是公司用我身份证办手机卡带的。电信不花钱。

网友:
只要能覆盖到,并且端口够用,就没问题,不过一般的光猫位置都覆盖不了全屋,而且端口也不够用

网友:
按您的需要,不需要用路由器,如果要用路由器,顶多中继一下

网友:
似乎光猫有无线,接路由可能好些

网友:
如果空间小,直接光猫自带WIFI就够用。
我家面积有点大,且升级千兆带宽,另外光猫也改也桥接了,而且本身有也华为AX3 PRO和BE3 PRO,组华为mesh有线网,实现全屋千兆。

网友:
有些光猫还是挺强的,不过你这个光猫貌似不如小米4A。
光猫的问题是可自定义的设置可能会很少,高级光猫的管理员密码可能还是动态的,设置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这个还得看你自己需求,有几台设备用WiFi,需不需要5G频段,如果目前只用光猫没啥问题,那不换也可以,毕竟加了路由的话耗电增加了,家里空间也要占用一下,看自己需求取舍吧。

网友:
我有差不多50+的米家设备,连上就死。。我后面加了all in boom,信号发送用的米家A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