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多彩垂直鼠标滚轮故障修复记(DELUX M618C)

楼主(2024-09-30):
因为右手有过腱鞘炎,所以一直使用垂直鼠标,这个多彩的是我使用的第二个了,陪伴我也有两年多了,最近滚轮一直不太好用,滚动不顺畅,轮子滚动了,页面不动,或者是乱动,很是苦恼。先是用了气吹大法,几乎无效,开始怀疑这个鼠标用的不是光栅器件,滚轮不灵敏也不是光栅积尘造成的,于是决定开拆。

从哪里下手呢?反过来看,不见螺丝,根据多年经验四个脚垫下面应该就是螺丝,果然没错,一共四颗螺丝拆下来,地盘也就掉下来了,只有一根排线连接,断开排线,就分离开了。

底座有块板子,故障与它无关,丢在一旁,对上半部分动手。

按键下面有块小板子,取不下来,看来得把两个按键扣下来看看了,内部各有两个小卡口,小心翼翼撬开,生怕弄断了,又得给本来不富裕的生活雪上加霜。

脱开按键,内部就露出来了,再拆掉四颗螺丝,塑料盖板取下来,这块电路板也就能能取下来了。

滚轮现身,果然不见光栅器件,只有一个这个支座,中轴跟着转动。查了一下这玩意叫编码器,凯华牌的,好像还是个专业做微动开关之类东西的厂家。

既然不是光栅的,那故障再哪儿呢?仔细观察发现,滚轮与编码器之间的间隙有点大了,导致滚轮转的时候,编码器的内轴可能不跟着一起转,应该是使用时间长磨损造成的吧,估计是滚轮中轴的塑料件强度不够。

猜着问题了,怎么办呢?缩小间隙、增大摩擦应该能解决问题。手边也没有合适的东西,就裁了一小块湿巾,无纺布嘛,垫到了滚轮中轴和编码器的中间,插入的时候有点紧,但是忍一下也就进去了。

完工,复原,试用了一下,滚轮的阻尼变大了,不过用起来还好,页面也跟着滚动了,不会乱跳了。

使用示意图

网友A:
插入的时候有点紧,但是忍一下也就进去了...

二○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网友:
久了就撑大了,细的变粗,自然就能塞满被撑大的孔,完美!

网友B:
这种鼠标以前用过,感觉不好用,因为微动是两指用力捏才能触发,很容易令光标移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插入的时候有点紧,但是忍一下也就进去了...

这个评论不忍直视啊,虽然是原文摘抄

网友:
还好能坚持

网友C:
还有这种鼠标呀。
我右手废了之后,就改左手用鼠标了。现在除了画专业的电路PCB图,会偶尔用下右手。其他都是左手。已经习惯了。所以我买鼠标都是买罗技的那种左右手通用的。现在手里有M185,M215,M240三种。M185,M215是光栅的,M240新入的还没拆过,不知道滚轮是不是光栅。
M185放公司,M215放家里。M240是蓝牙的,给新买的笔记本用,不想用2.4G的,还要占用一个USB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入的时候有点紧,但是忍一下也就进去了...

感谢课代表给大家划重点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鼠标以前用过,感觉不好用,因为微动是两指用力捏才能触发,很容易令光标移位了。 ...

用用习惯了就好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还有这种鼠标呀。
我右手废了之后,就改左手用鼠标了。现在除了画专业的电路PCB图,会偶尔用下右手。其他都 ...

能左右开弓当然更好了,不过平常的平面鼠标时间久了手腕容易受伤是真的,推荐你试试这样的垂直鼠标,对手腕很友好。

网友:
现在光栅的鼠标少了。

网友:
这鼠标外观看着挺唬人,里面这么简单,

网友:
这种鼠标以前用过  不习惯

网友D:
多彩的好像没有用光栅滚轮的
目前好像就是罗技用的多

网友E:
好多年前一个朋友做这种鼠标生意,后来就销声匿迹了,没有流行起来,原来内部就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D:
多彩的好像没有用光栅滚轮的
目前好像就是罗技用的多

多彩老款的是光栅的,我用的第一个垂直鼠标

楼主:
引用 网友E:
好多年前一个朋友做这种鼠标生意,后来就销声匿迹了,没有流行起来,原来内部就这样。 ...

可能受众比较少吧,还是普通鼠标用的人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