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拼夕夕买的3元插排,看看做工

楼主(2024-09-30):
先看外表,很轻
拆后,净然是铁的,还没有地线

再来个细节

网友A:
3元的插座,还带线,带一下手机充电器之类足矣

网友:
铁的就一般般了,带线价格似乎可以

网友:
几百瓦以内还是可以用的,自己在并联一些铜线就能增加功率

网友:
不超过500W能用用

网友B:
线估计也是铜包铝

网友:
这电线可能视磁铁吸住

网友:
没有地线,使用中应注意安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线估计也是铜包铝

也不一定,兴许

是铁的呢

网友:
200w以上都不建议使用。

网友:
这是正宗铁包金插排

网友:
外壳不错,也就这个不错

网友:
这个看上去还行 才3块啊  东西单薄是肯定的有可能还不是铜 一般用用是可以的.

网友:
不知道会不会时间长了生锈。

网友:
引用 网友A:
3元的插座,还带线,带一下手机充电器之类足矣

不建议留在家里使用,万一,家人拿来用大功率电器,有点危险,还是扔掉的好

网友:
3块钱,你还要买到铜的?

网友:
这价格诚不欺人啊

网友:
性价比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