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一拆一个坏,昂达平板V80PLUS 变砖记

楼主(2024-09-30):
平板吃灰很久了, 今天休息,拿出来折腾下,平板一直都有开机、关机不好按,准备吧开机按键用酒精处理下,于是···

由于无法关机,我就直接拆壳拔电池。
然后处理按键。

装回去平板直接罢工,我晕···
电池有电,USB插电显示电流0.47A,5分钟后跳0A,电流太小,手摸主板没有发热迹象。
电池不插电电压3.7V,插电电压3.8V,说明有电压走到电池,插电平板没有任何反应,正常情况下插电平板充电灯要亮。
这个电流,CPU可以认为没有上电,检查主板模块没有磕碰脱落,貌似有个升压模块丝印LPS  5T6L查不到信息

主板全貌

这是论坛的拆机作业,昂达V80PLUS拆机,玩大了啊··

--分割线---
初步诊断电源IC挂了,查询AXP288C 资料,锂电池充电电流1.2A,并通过LED显示充电状态,实测充电电流0.6A左右(恒流),LED回路无输出

故障原因 估计和我未关机热拔电池有关,大意了啊

网友A:
这拆得有点粗犷啊,我的v80w触屏坏了,好像是冬天静电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拆得有点粗犷啊,我的v80w触屏坏了,好像是冬天静电搞得

电路图都找不到一个,修复无望啊

网友:
就当花钱买了教训

网友:
一拆一个不吱声。

楼主:
插电后,电源管理IC AXP 288C微热,说明IC在给电池充电

楼主:
查询电源IC输入为16V,测量没有16,说明升压模块挂了,那那个又是升压模块?LPS  5T6L查不到信息啊

楼主:
AXP 288C 输入VBUS只有5V

搞错了,这个IC输入最高7V,这里标注的16V只是电容参数,坑货

网友:
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网友:
0.47A,CPU应该已工作了。

网友:
垃圾桶伺候,换新

网友:
一拆一个不吱声

网友B:
我也做过作死的事情  热插拔IPHONE6电池 不开机了

楼主:
主板有漏电,充电后2天电池亏电,1V电压。检测AXP228C 62脚触发排针仅有0.1V,正常应该是1.8V
AXP 288C 19脚DLDOIN(D组)、76脚ELDOIN(E组)电源总供电电压正常,3.6V
说明电源IC输入正常,输出异常,没有触发电压,自然就无法开机

网友:
现在很多屏幕底下都有数据线,不熟悉的话很容易拆坏。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路图都找不到一个,修复无望啊

还是要找类似的电路图,测量各个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做过作死的事情  热插拔IPHONE6电池 不开机了

带负荷(不关机)热拔电池,通常来说容易产生反向电动势,对反向电压敏感的二级、三极管及IC产生击穿故障

网友:
引用 楼主:
带负荷(不关机)热拔电池,通常来说容易产生反向电动势,对反向电压敏感的二级、三极管及IC产生击穿故障 ...

楼主所言极是。学习了

网友:
可以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