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修一个零度行车记录仪电源XHC053000

楼主(2024-09-30):
领导的车,从外地回来说那个行车记录仪老是松,时得时不得,拍拍一下就行,一会又不行了

用排除法,找个好的充电器插上,让领导拍,没事,插座没事,方向转到行车记录仪的电源这边来
整机无螺丝,还是徒手拆的,大师们已经看到问题了吧
每次出车,都要插上行车记录仪,因为好车,车里的那个12v,是不会断的,这个车就是12v一直是有电的,你锁车它也有,插的次数多了,就脱焊了。

拆,不行就换,这就有点痛苦了,t12不是用电池的,这个活不好做,只能从车库接一个插座出来干活

不行,还是得拆板子下来焊,车里面干活不好操作,主要是怕松香味道留在车里面,也怕碰到里面的真皮或者塑料件
领导的活,必须要搞好,把原来没上锡地地方也加固一下, 宁可不接,接了就要做好,虽然领导不差这点钱

拍的时候,领导在旁边看,拍得不太清楚

领导这个车,不说买了,给我我也用不起

领导给的,就要收,不要客气,和兄弟客气可以,和领导不要客气,给我是看得起我

领导给的烟特别香,领导给的饮料特别甜,领导讲的话特别好听

网友:
领导给了多少钱?

网友:
要是我就不要红包转账,中午请顿小烧烤就行了

网友A:
老款奥迪A8L?

网友B:
脱焊的位置清理干净过孔,脚片插过过孔用钳子扭一下卡牢再填满焊锡

楼主:
引用 网友B:
脱焊的位置清理干净过孔,脚片插过过孔用钳子扭一下卡牢再填满焊锡

太短了,这个操作不了,你这个方法是对的,我用的是高温锡焊上去的

网友:
给的红包估计够换个新的了

网友:
可能是12年 奥迪A8L 6.3 W12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款奥迪A8L?

大佬牛X,这都知道,看来大佬生活不错啊

网友:
领导都是大手笔,给的红包能小么?

网友:
“领导给的烟特别香,领导给的饮料特别甜,领导讲的话特别好听”

网友:
给了多少钱?

网友:
这个领导不错

网友:
领导体恤下属

网友:
这是女领导吧?

网友:
双电感少见么

网友:
零度、凌度啥啥分不清楚,还是坛里收的记录仪靠谱,用了好几年了

网友:
接脚用刀处理一下,过孔后分别弯不同方向,这样会耐用一些

网友:
奥迪,空调按钮,基本上都是这样的,骚红背光

网友:
别在车上用烙铁,楼主的提醒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