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问一下大家,组装动力电池包,求推荐个电池

楼主(2024-09-30):
请教大家,一块20V大有电池不行了,想组装个动力电池包,问一下大家现在那种电芯好用、耐用还便宜一些,值得你推荐?

这几年个人使用组装过几块,之前只买过力神和东磁的2000mah,现在想至少用2500mah的

网友:
C6的,3000毫安

网友A:
国产一线A品电池都行       刮码的B品的  杂牌的都不行    一致性太差   均衡充都没用

网友:
网上忆纬12C30A的2500MAH的, 我买了6个,到手手内阻相关不到1豪欧,电压差不到0.05V,放了半年了,还是一样,可以用的

网友B:
三星、索尼的是好,但价格太贵了,还是国产一线品牌的性价比高

网友:
国产电芯关键是要选自放电低的,要不充满电放段时间就没电了

网友:
这次用上锂电电圆锯,才知道玩锂电门槛挺高的,电池平衡(内阻仪工具)、点焊焊接工具

网友:
手上也有1块大有待修中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三星、索尼的是好,但价格太贵了,还是国产一线品牌的性价比高

国产A品应该也不差吧

网友:
据说忆纬的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国产一线A品电池都行       刮码的B品的  杂牌的都不行    一致性太差   均衡充都没用 ...

谢谢,个人用的不多,之前买的力神就是用一段时间后一致性差,后面就换东磁了

网友:
动力电池难找到好的

网友:
去忆纬旗舰店买

网友:
实话实说,用过国产亿纬那些a品,循环多几次性能下降明显,寿命不如进口耐用,进口拆机都比国产a品给力

网友:
自己用的就咬咬牙上索尼VTC5A吧。

网友:
你预算多少,多少钱办多少事呗

网友:
如果你是靠这个工具吃饭的就买SONY或三星的动力电池!

网友:
都说sony c6或者c5好,我的两块电池用了9年了 感觉还能再战一段时间

网友:
如果自己有全套工具(万用表、内阻仪、点焊机等),就买多多上的便宜电池 刮码亿纬  j标东磁啥的,挑选好自己组装。如果没有,建议小黄鱼上买拆机的索尼c5a  2500 的容量,11左右的内阻,比较理想,一致性非常高。

网友:
俺也有块大有躺尸中 当时买的中国芯4.0 是真垃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