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德亿电子12.6V5A锂电池充电器

楼主(2024-09-30):
充电控制芯片是LM358,电源芯片是OB3840,没有什么特别的,大家看看做工怎么样?

网友A:
保险丝呢?真的没有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呢?真的没有啊

在背面被一条细的铜箔代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呢?真的没有啊

在背面,一段细铜箔代替了。

网友:
质量太差了,不值得修

网友:
充电器板子挺整 洁

网友:
做工用料不算差,还有散热风扇,能完成任务就行!

网友:
EMC现在在充电器上没有已经是普遍现象了!

网友:
可以,这种出了问题也好修,正常保养也还是耐用

网友:
358转灯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呢?真的没有啊

能省的都省了

网友:
这板子特中看,眼观就功率不会足5A

网友:
天长市就是造这充电器基地吧!!

网友:
这种好修唯一好处

网友:
没看到EMI电路,保险也省了

网友:
能省的都省了,不能省的还可以吧,不算太差。

网友:
个人感觉挺好的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保险丝呢?真的没有啊

背面用敷铜面留下了一条铜线,代替保险丝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