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 STC12C + DS3231问题 接入3231就不能正常显示咋回事

楼主(2024-09-30):
如题 我是用STC12C**60S2(我承认 我把型号忘了)加 3231 控制3264双色屏做的万年历。好几天了 接好电路 (我用两种方法试了都不行 一种 直接用面包板加杜邦线  另一种用洞洞板焊接 一样的电路 一样的配方 就是一样的问题)

很奇怪 不接3231的时候提示 3231通讯错误 接入3231 立即开始闪屏  屏幕基本不亮 就是闪亮 闪一下隔很久才能在闪一下  想不到是什么问题 我刚开始学单片机

网友A:
没有硬件电路、没有程序,要大家有奖竞猜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没有硬件电路、没有程序,要大家有奖竞猜吗?

恭喜中奖,建议你画个原理图和程序给他,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恭喜中奖,建议你画个原理图和程序给他,

我出来了 东西都在家里 回家就可以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出来了 东西都在家里 回家就可以了

注意屏幕的OE的高低电平。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注意屏幕的OE的高低电平。

他不接时钟芯片就能显示,估计是哪根线短路了,或者程序复用端口时序没处理好

网友:
板子已经烧糊了

网友D:
看你的描述,是直接烧入别人现成的固件吧

慢慢排查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他不接时钟芯片就能显示,估计是哪根线短路了,或者程序复用端口时序没处理好 ...

可能是delay惹的祸。

网友:
不清不楚的,不知道什么情况

网友:
上贴子的感觉,就象楼主调程序呀,一整子无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delay惹的祸。

复用端口   好像可以用3231和1302同时能用  但是我就接一个3231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你的描述,是直接烧入别人现成的固件吧

慢慢排查下

对啊  现在还停留在点灯的水平

网友:
通讯还是没有调好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delay惹的祸。

很有道理!

楼主:
我过几天再弄吧  东西都被我拆了

网友:
问题我不会,但我记得有个12C5A60S2

网友:
MCU 通过IIC总线读写DS3231,时序要对。和你所用的单片机工作频率有关,程序要与之匹配

网友:
引用 楼主:
复用端口   好像可以用3231和1302同时能用  但是我就接一个3231

好像可以用3231和1302同时能用?

网友:
stc12c5a60s2+rx8025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