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这两种SSD接口有什么区别?兼容吗?

楼主(2024-09-30):
(图片)

楼主:
越来越糊涂了,唉!

网友A:
M2和SATA的区别,起码速度就差很多。

网友:
左边的是NGFF SATA协议   右边的是M2  NVME协议

网友:
开一个口的在右边的,是M.2接口的NVME协议的固态。

开2个口的分 B,M KEY两种,也就是说可能是NVME的,也有可能是SATA的。

结论,现在来说开一个口的就是NVME(以前有左边一个口的是SATA),开2个口的要注意看是哪一种。

网友:
肯定是互不兼容的,但是如果主板m2插槽同时支持sata和nvme协议的话,可以互换,但是协议和速度不一样。

网友:
主要还是看产品标识。一般来讲,单缺口的是走的PCIE通道的NVME协议,双缺口的是走的SATA通道NGFF协议。不过早期的NVME也有双缺口的。接口尺寸都一样。图中左边的应该是傲腾的缓存盘,需要主板支持。

网友:
左边的兼容右边的。

网友:
我是进来学习的

网友:
互不兼容,
一个走SATA协议,最高支持到SATA3.0 6Gbps的速度,;
一个走NVME协议,支持PCIe3.0、PCIe4.0、最新的PCIe5.0;

网友:
NGFF和M2的区别,现在大都是一个口子的,两个口的要被淘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M2和SATA的区别,起码速度就差很多。

错了,Intel的傲腾是nvme接口的

网友:
一个口的不是  msata   吗

网友:
当年旧事重提 速度不同

网友:
俩缺口的是m2 b+m key
一个的似乎是m key

网友B:
不知道哪些精神病设计出来的玩意

网友:
读写 速度区别很大

网友:
看主板说明书,该接口是否兼容两种协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哪些精神病设计出来的玩意

专利限制,官方的说法是,保护知识产权,
你以为,都像*国?想怎么抄就怎么抄?

网友:
NGFF与NVME的区别,但不一定 东芝的两个口的实际是NVME 一般盘标贴上有写明协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