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力] 引以为戒,警钟长鸣,35KV高压电缆头爆头一例

楼主(2024-09-30):
    XXXX年12月13日20:27,异构脱蜡一号变压器35KV进线电缆头C相击穿,造成三相弧光短路,造成220kv总将该回路开关跳闸,同时对35KV母线形成冲击,引起全场电力系统晃电,造成全场低压设备大面积跳闸,部分高压设备因连锁跳车,全场约15个10/0.4kv配电室受到影响。
    高压电缆头制作时仓促,未按说明施工,单芯铜屏蔽尾端未用胶带固定,在绝缘套管冷缩时,被套管内螺旋张力带拉长(冷缩电缆头),造成绝缘层局部击穿。见附图两张。
建议:
    1、高压电缆采购时,将电缆头制作写入采购合同(尤其35KV),由电缆厂家专业人员到场制作。电缆厂家有专业的电缆头制作人员,质量得以保证,可以极大地规避了总包方的风险;施工队做电缆头我们要付钱,厂家做我们也要付钱,为何不找安全可靠性更高的厂家?
    2、35KV的电缆头制作要求明显高于10KV电缆头的制作,事故率较高。
    3、近年来施工队人员素质越来越低,施工队也不能承受事故发生后的处罚(罚款就跑了)。

网友A:
哎,估计又是层层分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哎,估计又是层层分包。

现在都是这个形式啊:总包---分包---施工队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哎,估计又是层层分包。

一个政府项目,批了4千万,一层一层往下分包,最后一个大学生小团队几十万就干了,结果工程款还拖欠着没给全

网友:
分包利益链条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个政府项目,批了4千万,一层一层往下分包,最后一个大学生小团队几十万就干了,结果工程款还拖欠着没 ...

最后实际施工的农民工还被迫恶意讨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实际施工的农民工还被迫恶意讨薪

你知道太多了,啪!!!

二○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实际施工的农民工还被迫恶意讨薪

一个“唉”的叹息。。说多了就有事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后实际施工的农民工还被迫恶意讨薪

你知道的太多了

网友:
装修过一次,就觉得施工人员的素质很低,印象很不好。

网友:
这个应该只问首包责任。

网友:
关键首包动不了,只能找下面背锅

网友:
这个只能不明觉厉了

网友D:
这种造成的损失金额怎么评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种造成的损失金额怎么评估?

施工队重新请专业人员做电缆头,EPC总包被业主罚款10万!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政府项目,批了4千万,一层一层往下分包,最后一个大学生小团队几十万就干了,结果工程款还拖欠着没 ...

这和政府项目还真不一样,国有大型化工企业,不敢欠民工钱的,否则民工会罢工、堵门。现在都有农民工专用账户,工程进度款直接打给账户,并且政府部门会定期查的。

网友:
高压击穿的电缆见到过几次,都是10KVA左右的,像放炮一样

网友:
35KV高压短路,那个声音一定很震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