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柏翠面包机PE8855GR开箱,顺便做一个肉松面包,没做好就不用怪自己了!

楼主(2024-10-08):
以前那个面包机搬家没带过来,LP过生日就送她一个面包机吧,这样面包没做好就不用怪自己了!
积分换的银行专供版,牌子和样式是LP自己选的

相关参数、指标

内部就是主机、说明书及送的一包面粉

主机外形

顶面布局

显示屏

功能按键

上翻盖

里面还有些附件,搅拌片是必须的

上盖带加热器,给面包上色用

拆下铝桶,能看到内壁两根加热管,发酵、烤制用的

铝桶底部的连接器及转轴,用来搅拌和揉面的

后来LP做了一次肉松面包
结果嘛,说这个面包机不会做面包,还没烤箱做得好

好吧,反正没做好就不用怪自己了咯,让面包机多做几次看它能不能学会
偶就用平底锅烙偶的葱花饼子吃,上面撒点芝麻,真香!

网友A:
羡慕!都过上资本主义的生活了。

网友B:
怎么样都做不出店里的味道,丝拉不长

网友:
面包机和烤箱不都是靠 发热管来的吗

网友:
我不指点,我要指指点点

网友:
这个假德国牌子还活着啊
买过,做工真的不咋地,皮带一年一换,第一次搞还被锋利的不锈钢外壳把手划了

网友:
可以玩一阵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羡慕!都过上资本主义的生活了。

看样子还得继续用烤箱

网友:
真会送礼物,送的这礼物做出来的产品还是自己享用。

网友:
根据我做废了五六次的经验,可以给你指指点点下如果不是预约直接做的话①酵母要和牛奶或温水先融化,②盐要放在面粉的顶部(盐和酵母直接接触影响酵母活性),③第一次搅拌完成后再重新开始程序,相当于多了一次搅拌,可以把面团筋性搅到位(按照我的正常搅拌完发现搅拌不到位,我估计你的也是一个牌子应该差不多)。③黄油要在第二次搅拌时再放。④第二次发酵完成后要检查发酵程度是否到位(夏天室温高时,要设法降低面团温度,用冰水冰牛奶、面团冷藏等方法延缓发酵,正常做的话有80%的概率因为发酵过头而失败。冬天则需要防止室温过低而面团发酵不足,发酵不足时暂停面包机,盖被子等面团发酵到位后继续烤制)。⑤烤制完马上要拿出内盒震下再取面包出来晾凉。⑥还有最最重要的是面粉,不要迷信蛋白质含量越高筋性越好,还是要买合适的高筋面粉,推荐山茶花面包粉

网友:
看看真好,太诱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都做不出店里的味道,丝拉不长

要拉丝长,要做汤种面包,面粉也很重要

网友:
酵母多放一些,我自己做的里面网格比较粗,跟烤馒头差不多,可能是面的问题。
没有买的面包细腻,刚出锅时候松软程度差不多。

网友:
这按键很漂亮呀,深的我心

网友:
再买个松下面包机试试

网友:
很好。完美让我不想买面包机了。

但是,他可以自己一键做面包啊。。。。。。。。。

网友C:
元首也要黄油和面包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元首也要黄油和面包了

他更需要汽油和火柴!

楼主:
引用 网友B:
怎么样都做不出店里的味道,丝拉不长

确实,可能是配料、设备和技术都有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