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单车喇叭灯(OR-DR33)

楼主(2024-09-30):
昨晚夜骑,朋友拿过来两样东西让修,回到家一看,一个是蓝牙耳机,一个是单车喇叭灯。直接看照片说话吧。

这个蓝牙耳机从外观上看没有任何问题

这个外观也不错,看不出问题。

询问得知,耳机和喇叭灯都无法充电,喇叭灯尾插被朋友插坏了。

先试耳机

看着有60MA充电电流,耳机这种小电池,60MA应该是正常的,后来试验耳机能用,估计续航能力可能不够了,没时间多试,反正能用,先放一边不管耳机的事了。

再看喇叭灯,朋友拆开过,他只知道尾插插坏了,剩下的就不会玩了,合盖也没合好,吡牙咧嘴的

打开观察

背面只一个灯开关和升压电感

灯珠,估计是1W的

掀开电路板,看电池应该是怀孕了

月份不小了,看容量900MAH,有点怀疑

双面胶海棉粘在底壳上

一个充电芯片57b0也就是4057,一个无字单片机,两个驱动MOS管,其余都是电阻电容,单片机简化不少电路

看这程度有6个月以上了

穿刺放气

不知道原始有多厚,如果原来就这么厚,那么900MAH就不用怀疑了

再看尾插

微距看清了,暴力呀,太暴力了,插针都弄弯了

焊下来,准备换成C口

清理焊盘

把正极刮下一截,因为它跟负极外壳有冲突

电路板设计的负极跟C口外壳直接连接,所以负极折过来直接焊在外壳上,比焊在电路板上方便多了

把外壳跟电路板焊牢在一起,正极焊好

换C口成功,外壳上原来的安卓口直接可以使用,不扩孔也行,扩一下更好用,我用小锉稍微锉了几下。

弄好C口充电试了一下,还行,电池还能干活。朋友反复强调不要装新电池,说要换新电池不如买个新的,灯也不贵。我看这电池还能撑一阵子,就用一段再说吧。耳机也使用正常,可能是续航能力不如以前了,所以他认为充不上电了,其实我试了大约半小时也没见提示没电。

原来过程略过了,不复杂。

全贴完,谢谢关注!记得收藏加点赞哟,嘿嘿。

网友:
你这喇叭灯还是高配款,我买的低配是3节七号电池,装在娃儿童山地车上,亮度高低带爆闪

网友:
老口有反正,怼反怼的造成的

网友:
老插座插反了还大力插,就插坏了。换成C口座后,就好用了。

网友:
放气后肯定容量不如,但是70左右

网友:
利用一下C口边上的铜皮,刮开焊上应该会牢靠一点!

网友:
正好有一个这样的耳机,没赶上开壳

网友:
里面的电池怀孕、、、、鸟。

网友:
有个蓝牙耳机的安卓口,锈了,一直想换成C口的。担心手残换不好。

网友:
好爆力,这种充电口插反了还能插进去,得出多大的力啊!

网友:
现在真的是~通通换C口了

网友:
都比较可修

网友:
换C口了,应该不会再被插坏了。

网友:
放气也能用,就是容量衰减比较严重。两个都是电池问题,估计用不了多久就会换新了

网友:
直接换成type-c口方便

网友:
三节干电池改成锂电吧!

网友:
顺便改成截止线透镜,加限流电阻和反向开关一键单档,省的闪光在循环内麻烦。

网友:
楼主朋友估计相信网友的一句话:大力出奇迹。

网友:
这电池,这是要生了吧,再等几天就能是双电了,如果孕气好得话还能是双胞电,这样就可以三电了
佩服楼主换C口的能力,这小东西太难焊接了

网友:
使用有点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