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好像是检测电磁辐射的玩意儿:ZGKPDQ BR-9C

楼主(2024-09-30):
好像是检测电磁辐射的东西,扔抽屉两三年了,拍完照估计就只有扔了。

家人们,谁懂啊?

外接供电接口,不是充电口哦。

看不懂,还是看不懂。

也可以三枚五号电池供电。

插上电可以开机,发现显示屏有问题。

里面有一根玻璃管,不知道是测什么的。

主板上有天线一样的线圈,是不是测电磁场?

玻璃管两端的电极焊在座子上了,主板螺丝在玻璃管下面,拆不了了。

主控芯片,认懂啊?

网友:
是信号强弱吧。

网友:
应该是核辐射或者说电离辐射的。

网友A:
盖格计数器
不是测电磁辐射的
是测电离辐射的,比如β和γ射线,这个误差20%以上,只能定性分析

网友:
修好还可以用

网友B:
马上报备相关部门,交代清楚

网友C:
这个大保险好玩

网友:
是游戏机吧。

网友:
去测测海鲜看

网友:
电磁辐射,电离辐射,分不清~

网友:
没见过,不认识它,路过。

网友:
屏坏了维修意义不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马上报备相关部门,交代清楚

这~~~~~~~~有什么问题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大保险好玩

这不是保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盖格计数器
不是测电磁辐射的
是测电离辐射的,比如β和γ射线,这个误差20%以上,只能定性分析 ...

好像是的,淘宝找到同款了。

楼主:
淘宝找到了同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