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汉泰USB示波器拆解:Hantek DSO-2090

楼主(2024-10-02):
插电能亮,但不弹出usb硬件,明显是坏了,拆开看看

正面

背面

接口 双通道的

usb联机接口

拆开,外壳上贴了铝箔,用来屏蔽干扰,

主板背面

主板正面

局部特写

主控芯片,Xilinx(赛灵思)XC95288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网友:
再接个信号发生器测试下性能哈!

网友A:
测一下那个USB芯片CY7C68013的供电啥的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USB接口的几根线是否有接触不良

网友:
这个电感壳子是破了吗?

网友:
可以参考:
https://fabiobaltieri.com/2013/07/10/inside-a-hantek-dso-2090-usb-oscilloscope/

网友:
FPGA实现的吗

网友B:
进水过吗?感觉像

网友C:
怎么显示,接模拟信号?

网友:
俺记得之前看不少人拆机或者维修,好像很多的高端示波器里面也是个电脑+采集卡。
有些采集卡高端一些,有些低端一些。

网友:
可能是USB口静电芯片烧了

网友:
怎么是这样的接口,有点像视频卡上用的

网友:
先测各个电压正常不正常,可能有进水腐蚀的地方,修好也是个工具。

网友:
古董货啊,清理下试试

网友:
板子挺整 洁,看着不 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测一下那个USB芯片CY7C68013的供电啥的有没有问题,还有就是USB接口的几根线是否有接触不良 ...

废品大叔那淘来的,人家丢出来之前应该就坏了,我看了一下也没那个修理的能力,咸鱼出掉回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进水过吗?感觉像

废品大叔丢在门口被雨淋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显示,接模拟信号?

接电脑,有对应app

网友:
接口有点生锈啊,希望能修好

网友: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用的,现在还有利用价值吗?

网友:
没软件和驱动玩不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