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改造一台坏掉的美的落地扇为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24-09-30):
最初是某垃圾佬群里在卖直流无刷电机,12块一只,这么便宜果断抢了一只,然后放了两年,有天捡到一只外观较好的美的风扇,然后就有了这个帖子、

通电不转,直接拆电机,果然断线了,铝线焊接处已经粉掉,留下外壳,内芯丢掉,转子轴也敲出来留下,因为12块的电机是短轴,

敲出直流电机的轴,把交流电机的轴换进去,再涂点胶水防止松脱

测绘画图

交流电机外壳打孔,把直流电机固定上去

电机已经换好长轴

装到交流电机外壳里,中间用合适的铜柱架空,不然原来的摇头机构会不兼容

机械部分搞定,开始搞电子部分

买的淘宝上最便宜pwm模块

各种改造,下次再不也买这个垃圾模块了

最小工作电压,  这个电机有功率墙,峰值约20w,一到功率墙就会重启,目前这个pwm信号发生电路不够完美,拧到最大,还是会触发功率墙重启,后面有心情了换个模块就能解决

装机,已经用了一年了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网友A:
换轴厉害了,直流无刷电机没多买几个备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轴厉害了,直流无刷电机没多买几个备用吗

短轴的不好用,换轴太麻烦,现在有30几块的带壳成品卖,今年又搞了一个,省事多了

网友:
新电机看起来质量不错啊

网友:
当年,我也想这么改。

(钻石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短轴的不好用,换轴太麻烦,现在有30几块的带壳成品卖,今年又搞了一个,省事多了 ...

链接~给我推荐一下

网友:
虽然原理简单,但这动手能力杠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链接~给我推荐一下

网友:
我也想改,好像电机比这个大

网友:
机械+电路改造, 膜拜大神。学习了

网友A:
这个不带脚,脚你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损坏的交流电机改为直流无刷电机,老风扇焕发了青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不带脚,脚你是怎么解决的?

交流电机的脚移植过来,明天发帖

网友:
换轴一绝啊,这是真正的改造了,再整个遥控调速的就完美齐活了。

网友C:
用了一年才发帖

楼主注意打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了一年才发帖

楼主注意打码

谢谢提醒,截图换掉了

网友:
老风扇改直流无刷电机,换轴是个好方法。

网友:
话说品牌风扇的外壳还是不错的

网友:
在原位更新比较难,需要进行相应的改造,后期使用效果不错。

网友:
以前也一直想买无刷电机自己改风扇,甚至无刷电机都买好了,最后发现自己没工具也就没能力去改。
然后,今年夏天在某群里看到奥克斯89块钱的无刷直流风扇,果断买了4台。我不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