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用锂电池改造原损坏的T12烙铁

楼主(2024-09-30):
原网上买的 T12便携烙铁,刚过质保烙铁里的开关电源烧了,3个电阻炸不知道阻值,开关管也烧了。一直放那没管它,这2天车间清柜子,发现两个没人要的18V锂电池。想着可以把烙铁改成可移动的。

楼主:
改的锂电T12烙铁,用着还可以。原的T12芯片需要2组供电24V和5V,盒子里用了个7805和二个电容改的5V,20V也加了个3300U的电容。线路有点烂,有时间在整理。

网友:
T12控制盒加一个插座,电池直接卡上

网友:
弄个锂电池转换器装上

网友:
还是热熔胶大法好阿

网友A:
24V降到 5V 用 7805会很烫。有机会改成DC-DC吧(没时间搭电路可以买一个dc-dc的5V模块,现在TB上这种玩意巨便宜)

网友:
把电池装这个外壳里就更巴适了

网友:
无巧不成书,这就是野外移动无绳电烙铁呀,真棒!

网友B:
引用 网友A:
24V降到 5V 用 7805会很烫。有机会改成DC-DC吧(没时间搭电路可以买一个dc-dc的5V模块,现在TB上这种玩意巨 ...

这里的7805输出的电流应该只有数mA(仅仅供运放的工作电流及其输入端分压电阻的分压电流),虽然压差巨大,但是估计发热量不会较大。

网友:
电池的便携

网友:
变废为方便

网友:
这个可以呀!!!

网友:
T12电烙铁也可以这样供电

网友:
引用 楼主:
改的锂电T12烙铁,用着还可以。原的T12芯片需要2组供电24V和5V,盒子里用了个7805和二个电容改的5V,20V也加 ...

看来原来电源还是双输出的,滤波电容没啥必要,用电池也不需要,用其他电源,电源也都有滤波电容,t12要求没那么高

网友:
买个锂电池取电插座,装在T12外壳上。

网友:
无线使用更方便

网友:
做成一体的会更方便一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24V降到 5V 用 7805会很烫。有机会改成DC-DC吧(没时间搭电路可以买一个dc-dc的5V模块,现在TB上这种玩意巨 ...

谢谢!下次有时间在完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里的7805输出的电流应该只有数mA(仅仅供运放的工作电流及其输入端分压电阻的分压电流),虽然压差巨大 ...

我测了7805的温度,用手摸没有温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