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修新大洲本田踏板车油量表

楼主(2024-09-30):
在一次加油后,新本e韵踏板车的油量表就象的ED一样,再也翘不起来了,无论是满箱油还是半箱油,都垂头丧气,指针起不来,开头以为是油箱里的浮子故障,用手机照着看看不象,拆了看也测了可变电阻正常,于是就拆仪表盘,有了下面这些画面,最终发现是一个70欧姆2W的电阻断路,手头没有合适阻值,顺手换了个100Ω的电阻,以后找到合适再换吧,现在是油量最低位不在表的底端而是翘起一点

这个电阻外面的变黑的是胶水,本体并无变色,很奇怪,看来平时温度不低,但也不是特别高的样子,否则外面也烧变色了,个子那么大质量却不咋滴,网上查了很多车子的油量表都是这个电阻烧了,可能是密闭在仪表盘里散热不佳

网友A:
2个100Ω串起来不就是200Ω了么???

二○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100Ω串起来不就是200Ω了么???

二○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原来的是75Ω

网友:
羡慕可以开摩托的,我们这是全面禁摩

网友B:
4个100并联=25,2个100并联50,串联得到75,哈哈,不知道能不能行。

网友:
主要是散热不好,热量累积的原因

网友C:
哈哈,我当初开的一个小汽车也有类似的问题,加油后油表起来了,但如果带着档关闭发动机后,再马上启动发动机,那个油表就不爱起来了,开着开着就不知不觉的那个油表就起来了,如果是个生人就会感觉是越开油越多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B:
4个100并联=25,2个100并联50,串联得到75,哈哈,不知道能不能行。

理论上可以啊,但是一个是位置限制,体积不能太大,还有串并联就可能个别电阻发热更厉害喽

楼主:
引用 网友C:
哈哈,我当初开的一个小汽车也有类似的问题,加油后油表起来了,但如果带着档关闭发动机后,再马上启动发动 ...

我这个是指针下去后就再也起不来了,修理后才起来,但起始位置不在最低点了(换的电阻阻值偏大)

网友D:
搞两个150欧 2W的并联,这样就不容易烧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搞两个150欧 2W的并联,这样就不容易烧坏了。

这个可以有,手头没有功率够大的两个,考虑弄个水泥电阻

网友:
动手能力真强

网友:
机械的还是容易调表啊

网友:
能自己修是真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