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致宽带掉线的原因有哪些,为何有时候会自动掉线?

楼主(2024-09-30):
一直拨号不是挺好么,

为何有时候会自动掉线

网友:
这是服务商的事情。

网友:
有时候是这样

网友:
恶劣天气时比较多见

网友:
什么线路的呀 我这边 大多电信 移动 还有长城 这就属于 正常 哈哈

网友A:
很正常而且也无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正常而且也无解

一般多久掉线一次?

网友:
除了猫有问题的时候掉过。

网友:
这应该是线路问题,服务商的问题,恶劣天气时比较多见。昨天晚上下大雨,10点多就玩不成了,不下雨就好了

网友:
各种原因都有,运营商服务器,小区分线器节点,停电?,网线接触不良,路由器问题,光猫问题,电脑问题,所以这东西需要做检测才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