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交流壁挂风扇改直流无刷电机

楼主(2024-10-01):
今年夏天刚开始热,墙上的壁扇罢工了,了有前面改直流电机的经历,这次可以少走点弯路,让结果尽量完美。

拆下电机测量安装孔尺寸,某多某多找兼容的直流电机,这个过程花了很长时间,某鱼有带脚的,但是卖天价,最后在某宝看到20几块的电机,不带脚,但这是小问题,难不到我

这家不包邮,+5运费,约30元

pwm模块5块包邮

坏电机拆脚,打孔

攻牙

砂轮机磨平

装到新的电机上,非常完美,拧螺丝都没拆壳,从缝里伸六角扳手进去刚好(要球头的)

装上摇头机构,这个电机厚度与原来的有点差异,用螺丝垫高

pwm信号板外接可调电阻

串电阻是为了匹配可调电阻拧到两端的时候在电机最低转速和最高转速(最大功率)

接好输入输出线

装起来

细节特写

可调电源试机过程

找了个尺寸合适的电源,常规电源都是长条形,这个底座里空间有限,只能放接近正方形的电源,

这个电源原本是飞利浦某型号灯具的恒压驱动,做工不错的

打孔安装调速旋钮和总电源开关,本来是想用带开关的电位器,省了这个220的总开关,但摇头电机是220v,用那个小开关控制220v有安全隐患,如果不加总开关,每次要手动去关摇头不符合懒人风格

220v用的钮子开关

调整旋钮装在原换档旋钮位置

改好的样子

最小档

最高速度启动功率峰值

最大档稳定功率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网友:
这工程不小,话说风扇功率这么低么???

二○二四年十月一日

网友:
这改装成本与买一台新的可能差不多!!

网友:
@ljlun 元首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改造成本多少呢?

网友:
功率小了,风不小

网友:
现在是无刷热了

网友A:
钮子开关单独控制摇头,pwm驱动板电位器带开关控制风扇,那24V开关电源就一直不断电了?

终于看清楚,还有个拉线开关。调速这下又不方便了
干脆十元加个遥控

网友:
小动改轴承,大动改无刷。   都是变冷的时候开始折腾

网友:
心灵手巧 想不到啊

网友:
“攻牙”这一步就难倒了好多玩家。

网友B:
有这么多工具还买带壳子的,串联电阻的作用是啥呢?

网友:
这工程有点大

网友:
手艺工具不错,改的好,省电,无级调速

网友:
买了一套,一直没时间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钮子开关单独控制摇头,pwm驱动板电位器带开关控制风扇,那24V开关电源就一直不断电了?

终于看清楚,还有 ...

扭子开关是总电源,拉线是原来的摇头,原来三档调速也是拉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这么多工具还买带壳子的,串联电阻的作用是啥呢?

我有写啊,串联是为了让调速电阻两端都能在电机工作范围内

网友:
闲麻烦的可以直接买个滚珠风扇换了

网友:
能找到电机是个技术活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