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一个坏掉的设备电源 2659火化了

楼主(2024-10-04):
这个电源是一个设备里的供电电源,24小时长期通电,大约是2017年开始工作的,去年它坏掉了,我找了个12v2a的开关电源顶上,实际工作电流约1A
标签写着12v6500mA   容量为78W,

拆开 一个变压器加一块整流滤波电路板(小时候的电源都是这个结构)

仔细看看,发现还有一坨用纸包着的东西,纸都烧焦了

把纸卷打开  原来是一个dcdc模块

淘宝找到一个同款

整流桥和滤波电容

烧焦的2659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网友:
传统变压器电源还是比较耐用的不过现在很少采用了因为成本太高了。

网友A:
这种变压器加dcdc调节的不多见。

网友:
模块这样被埋没使用还是第一次看到

网友:
这种电源这种做法还是很少见啊

应该是变压器出来电压高了还是需要dc-dc

这模块就最大3A

网友B:
变压器的电源,变压器质量好的话寿命不是问题,开关电源里的电容长期工作会老化

网友:
现在都用开关电源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种变压器加dcdc调节的不多见。

+1,不知道设计的人是基于什么理由弄成这样的...

二○二四年十月四日

网友D:
变压器加的dcdc模块不是后期加进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变压器的电源,变压器质量好的话寿命不是问题,开关电源里的电容长期工作会老化 ...

变压器缺点就是重量体积大效率低,但非常耐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1,不知道设计的人是基于什么理由弄成这样的...

这样做是为了控制整个系统的电磁干扰源,设备是用于测量手机等通信设备的,这个电源是给监视用的模拟摄像头供电,需要纯净的电磁环境,开关电源一是会对220v电网造成电磁干扰,二是会产生高频无线电磁波。

楼主:
引用 网友D:
变压器加的dcdc模块不是后期加进去的?

应该是设备厂家二次改造了原变压器电源,

网友:
这个DCDC模块是后来加的,肯定原来的整流滤波后的电压不合适,加个DCDC转换一下就行了;可惜这样的模块要注意散热才行,否则就有烧坏的危险。

网友:
上古电源啊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这样做是为了控制整个系统的电磁干扰源,设备是用于测量手机等通信设备的,这个电源是给监视用的模拟摄像 ...

但是DC-DC本身不也是一种开关电源?

网友:
感觉这个电源虚标了,怎么可能有78W!

网友:
引用 网友E:
但是DC-DC本身不也是一种开关电源?

+1,问到重点了。。。

二○二四年十月四日

网友F:
引用 网友C:
+1,不知道设计的人是基于什么理由弄成这样的...

这个大概率是生产厂利用手里的材料,应急生产的,反正可以用,你用多久是你的事了。
这种奇葩的设计,就是为了消化库存的变压器。如果真的是单独设计生产的,何苦要加一个降压模块?
增加成本不说,还降低了可靠性。

网友:
工频电源和DC电源结合,应该电源要减少干扰。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大概率是生产厂利用手里的材料,应急生产的,反正可以用,你用多久是你的事了。
这种奇葩的设计,就 ...

有道理...

二○二四年十月四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