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手机无线充电接收线圈,分析材料选择与应用原理

楼主(2024-10-08):
最近想着diy无线充接收端,于是买了三个手机线圈总成来拆解玩一下,市场上的接收线圈主要有两种类型,一是FPC材质的,二是漆包线材质的,前者可以做成异形,厚度较薄,但内阻比较大自身发热大。后者只能做成较规则的几何形状,厚度稍大,内阻小,自身发热小。发射端用的全部是铜线材质(漆包线和丝包线),为的就是大电流情况下内阻小,发热少。

第一个电感8.69uH 内阻0.266欧

第二个电感9.58uH 内阻0.408欧

第dg 个电感9.04uH 内阻0.274欧

先拆第三个,

这是多根漆包线并绕,像操场跑道一样

焊接处特写

这是第一个,fpc材质,先撕下表面的一层膜,这个膜大有来头,没有它还不行

刮一下表面的黑油露出线圈,fpc和pcb做法一样

局部特写

这个膜的在业界叫纳米晶铁氧体,通常很薄,价格有点小贵,这么一片大概1块钱(5cm方块)

厚度约0.1mm出头,

微距特写,

用手搓一下,掉粉

如果线圈附近没有金属的情况下,这个铁氧体是可以不用的,无线充可以正常工作,但在有金属(电池等)的地方,如果没有铁氧体片来阻隔电磁场,那么会导致充电效率变低,金属(电池)发热,就和电磁炉加热锅具是一样的。

谢谢围观,欢迎指导!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功率无线充是用利兹线绕制的,也可以用扁平铜带,楼主可以找个无线充电器的线圈测下电感参数 ...

安排了,请查收

网友:
两个线圈?那个黑色的线圈怎么感觉像是印刷上去的?

网友:
看起来还是細铜条,我那个是铜线绕的

网友B:
有很多NFC或者IC卡贴,也需要在背面放这个晶铁氧体膜,增加识别率

网友C:
无线充电被快充打败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很多NFC或者IC卡贴,也需要在背面放这个晶铁氧体膜,增加识别率

金属会吸收磁场,用铁氧体隔离之后效果就提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无线充电被快充打败了吧

无线充一直没超过有线快充,无线的应该是方便,插头有机械寿命,以常规2毛钱一个的usb-c公母头为例,一天插10次,一年下来就接触不良了,

网友:
接受端除了线圈外,芯片的匹配也很重要吧。

网友:
学习了。原来这种超薄的线圈是FPC板子做的。令人脑洞大开

网友A:
大功率无线充是用利兹线绕制的,也可以用扁平铜带,楼主可以找个无线充电器的线圈测下电感参数

网友:
原来线圈是多股饶制,减少铜损。

网友:
无线充温度太高了损耗大。。。之前车上手机无线充导航死机了,发现烫手。。再也不敢用了。。线冲就不会那么烫也不会死机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无线充一直没超过有线快充,无线的应该是方便,插头有机械寿命,以常规2毛钱一个的usb-c公母头为例,一天 ...

就Mini口稍耐用点,C口与Mⅰcro口一样不耐用还结构复杂成本高,还是DC口方便耐造

网友D(2025-01-04):
引用 楼主:
安排了,请查收

你好,请教一下接收线圈直接放到通电的无线充上,能感应输出电压吗

网友:
感觉可以用ti的coil designer来设计个fpc线圈代替,只不过功率可能不理想,胜在薄和感量可以精确计算理论值。

网友:
无线充不实用,还是线充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好,请教一下接收线圈直接放到通电的无线充上,能感应输出电压吗

能,一瞬间没收到芯片反馈信号就不输出,等下一次发射握手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