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小米九号平衡车电池拆解(十一搞全车)

楼主(2024-09-30):
抛砖引玉,大家给推荐个电芯
小区有玩平衡车的,儿子也想要。闲鱼上蹲了个本地的平衡车。卖家说电池坏了,其他都好。实地看车成色还凑合,电池坏了也没法试。最后300拿下感觉还行吧!
回来第一想法是看看能不能激活,表一测6点几付。感觉要坏。拆吧…
电芯全拿出来了,整体报废,有轻微进水

保护板也轻微进水,感觉有点悬。
电池感觉像是拆过,开壳很轻松。
准备整体换电芯,看了下网上也有报价太贵了,自己干。顺便问问今天的主题换那个电芯靠谱点
亿纬和力神的25P,东磁的26E。电芯鱼龙混杂的有说亿纬自放电厉害,东磁寿命不行。选个电芯好累,大家指导下
十一在家整车翻新,等我贴

网友A:
30个电池好多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30个电池好多啊

报废了,电压1伏一下,或者0了。

网友:
最好先判断一下控制板有没有问题。先看电池是怎样组的。然后可以的话用铅酸电池试试。可以再买锂电池。
另外选18650电池尽量不要选二手重组的,会害死自己的。这里面水太深。

网友B:
以前帮同事搞过一辆,也是长时间不骑电池坏了,某宝直接买的第三方电池换上去的,记得是400多,刚换好时我玩过一段时间,续航还可以,后续就不知道了,也没听同事说,估计又是丢在角落长期不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以前帮同事搞过一辆,也是长时间不骑电池坏了,某宝直接买的第三方电池换上去的,记得是400多,刚换好时我 ...

你这一说给我提了醒,估计玩一阵过了热度就是吃灰。要不弄些拆机电池算了,还便宜

网友:
平衡车缺少配件,吃灰的挺多

网友:
电池要配对挺麻烦的

网友:
这样车架+新电芯也不便宜呀,进过水还有其它损坏的可能

网友:
电池比一般市面上用得好

网友:
自己组电池成本不低

网友:
30只18650,新的至少5元+,这里150了,还有连接片,,怎么也要花200+了前提还是保护板好的,,还要要点焊机,其他工具,要不省不了多少钱

网友:
直接买新电池组吧  简单

网友:
自己想玩吧

网友:
整好了玩玩

网友:
我感觉国产的电池就行,装好用几个月热乎劲过去,可能就在角落里吃灰。找个国产电池组一下,或者找品牌电池模组,自己拆电芯,数量也不多,拆着容易一点

网友:
主要是体验自己动手

网友:
感觉这个应该是买了,翻车了,很不值得。

网友:
难怪烧起来这么猛

网友:
成色还凑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