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防] 拆一个电动自行车报警器

楼主(2024-09-30):
电动自行车报警器坏了,按键没有任何反应,拆开研究一下。测量了mos管,二极管,三极管都未发现异常,有时间通个电测一下5V。

网友:
433接收的吗

网友:
遥控器确认是好的吗?

网友:
这样的助音腔有点小,大一点的话报警声音非常大

网友:
果然暴利 外壳干碎了

网友:
外壳干碎了

网友:
电容这样子,Layout工程师要被打屁股.

网友:
振动信号是压电陶瓷片,是不是又一遍脱焊了

网友:
没有对码按键没用

网友:
弹簧是天线吗

楼主:
遥控器是好的,也有电,按键没有反应。初步判断顺序,供电、遥控信号接收,主控芯片(看不清字,单片机的?)。能查的就是供电和遥控信号接收了。
小白一枚。

楼主:
弹簧是检测震动的。震动检测一般是滚珠或者是这种弹簧的,之前有个太灵敏,老响,直接把震动检测开关拆了。

网友:
要不要先测一下电容

网友:
有个震动开关,搬车晃动就会导通电源发出报警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