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海信液晶电视机,开机自检完毕就闪一下黑屏...求维修思路

楼主(2024-09-30):
一台海信50寸,型号LED50EC520UA,

每次开机自检刚走完,自检时有正常图像,时间十几秒左右,屏幕就闪一下白屏变黑屏无反应了...遥控灯是蓝色的...观察窗观察背光条都正常发亮...
电源板有三个电容稍微有胀身,换掉后,故障照旧...

全景图

逻辑板的两条左右排线也分别拆开观察...半屏显示时,故障照旧....抖音大法不奏效...
背光条常亮,请教坛内维修高手,是逻辑板故障?还是电源板还没排除?

补充内容 (2024-10-18 11:42):
最后在网上花10元买了一个刷机包....成功修好黑屏故障....呜呼,折腾了十几天...

楼主:
背光条的工作电压还没测量过.....出故障时,背光条还是亮住的,全盘都亮

网友:
背光正常,我猜是逻辑板的问题,但是也不排除是主板问题的可能

网友A:
上手查排线和电容是可以的,接下来用工具再来两板斧,灯条测试仪测灯条,万用表测供电电压。最后上绝招,卖拆机主板的那里问,一次买齐3块,买3换1退2,退3都是可以的。我0实践纯理论分析(主要家里液晶没坏过),这方法好在通用通杀。有时间找点图纸,上个示波器,花个半天总能修好了。彩电总体电路要比手机电脑简单多了。
抛砖引玉,有机会请专业大佬给评价一下,这样是否靠谱。

网友:
可以淘宝买一个主板试一下,很便宜的。

楼主:
我很怀疑是逻辑板某个地方虚焊,半桶水的想法哦...
开机自检有正常图像,广告的图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手查排线和电容是可以的,接下来用工具再来两板斧,灯条测试仪测灯条,万用表测供电电压。最后上绝招,卖 ...

出故障时,灯条全盘都是亮的,而且亮度一点都没变化,
这个灯条是否可以排除?

网友:
引用 楼主:
出故障时,灯条全盘都是亮的,而且亮度一点都没变化,
这个灯条是否可以排除?
...

也有可能电流过大保护,看人家修灯条的,黑肯定是坏了,但亮也有不好换的。何况背面看不清楚每个灯珠。

网友A:
按逻辑来分析的话,眼睛万用表能测得出,就没人会买灯条测试仪了。我看修彩电的,几乎人手一台测试仪。

楼主:
逻辑板,拼多多30元,退货包运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逻辑来分析的话,眼睛万用表能测得出,就没人会买灯条测试仪了。我看修彩电的,几乎人手一台测试仪。 ...

看维修视频,他们都是测试灯条的工作电压是否变化,还有一个什么的工作电压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维修视频,他们都是测试灯条的工作电压是否变化,还有一个什么的工作电压了? ...

就是一个恒流源,输出电压是自动调节适应,然后显示在面板上。太高太低都说明灯条有问题。

网友:
重刷下固件

楼主:
这个没条件,准备网购板子替换法,反正能退货的...
只是还没确定买哪一块,

网友:
买一个主板试一下

楼主:
刚测量了两条灯条的工作电压...确实不稳定,一条开机182伏,一条178伏,十几秒钟后,电压升到199,随着故障黑屏来临,电压直接归零...有时不归零...
我一直想不通,灯条一直是亮着的

楼主:
这个可以判断是灯条问题吗?
还是板供电模块的故障?
拆屏换灯条有风险,抖音上有好多人换灯条,不小心把屏幕搞爆了...尺寸太大了,受力不均...

楼主:
拆掉灯条电源线,单测板接口的工作电压,一个1.2伏,一个2.3伏,正常吗?

楼主:
折腾了两天,还是决定网购逻辑板和电源板回来互换法....

楼主:
半桶水,早上想测逻辑板的几个工作电压,都无从下手,点来点去,都找不到测量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