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给博世gws 720角磨机做个简单降速

楼主(2024-09-30):
一直以来对角磨机这种凶狠的工具比较忌惮,这个机器买回来也一直吃灰,切割一般小电磨。闲来没事把它加个二极管降速。以前百度上看过类似简单降速的建议,今天实测好用,切割测试也有力,对我来说够用了。

二极管降速原理:二极管具有单向导电的特性,即正向电压可以通过,负向电压被截止。220V交流电是以每秒50次正负交变的电压,50次的交变电压中,25次为正半周,25次负半周,因为二极管只能通过正半周电压,相当于一个周期只通过一半的电压,即半波整流,因此电机速度变慢。

在这里,我用了13005的三极管当二极管用。之所以选择它,是因为它抗造 过热也不容易烧。这还是吹风机里得出来的经验,以前一把近两千瓦的发廊吹风机,隔几年要烧半功率二极管,换了两次以后,我不用二极管了,用上了一颗13005,好吧,一直用到现在没再坏过。这次并了四颗 工作测试温热。

4颗p13005d1,用基极和集电极当二极管用。

焊接引线

装壳

这个位置刚好可以容纳

用个绳子扎一下

试用OK 合盖装机。

谢谢支持

网友:
不考虑加个切换开关?

网友A:
创意不错,全波整流改半波整流,好处是,功率劲道减小,操作人员更加安全,机器也更加耐用。以前的老式电炉我也这样改过,还增加了个倒换开关可以在全功率和半功率之间切换。
我对角磨机也有恐惧症,撸了个大焊锂电池角磨机在手里不敢用,只是家里有装修工朋友来帮忙的时候拿给他用用。

网友B:
博士不便宜啊~

网友:
改的不错,二极管脉动直流确定可以使用到交流电机吗

网友:
简单易行的方法降低转速,扭矩不会降低太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创意不错,全波整流改半波整流,好处是,功率劲道减小,操作人员更加安全,机器也更加耐用。以前的老式电炉 ...

人家是220v交流角磨机,哪来的全波整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博士不便宜啊~

谢q大支持,就是看这款颜值不错,细腰设计 握感也舒适。

网友C:
偶是撸的大功率可控硅调压模块,做了个调压插座给角磨机用的

网友:
角磨机这种东西,我听见声音就害怕,感觉劲儿太难以控制

网友:
用风扇调速器不是更好。

网友:
疑惑,三极管的BC结比普通整流二极管承受电流能力差远了。

「近两千瓦的发廊吹风机,隔几年要烧半功率二极管」,估计是散热不足。
用个体积大点的扁硅桥、只用其中一或二个二极管,估计耐用,可以的话再加一小块铝片散热。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偶是撸的大功率可控硅调压模块,做了个调压插座给角磨机用的

买多大功率的?
想买个控制2100瓦电热锅,就是不知买多大的?这个标的功率虚虚

网友:
引用 网友D:
买多大功率的?
想买个控制2100瓦电热锅,就是不知买多大的?这个标的功率虚虚 ...

号称2kw的,估计有虚标

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358555-1-1.html

网友:
看我改的,我觉的还是比较满意
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1176275

网友(2024-12-25):
懂技术就是好,随便几个元件就解决问题了。

网友:
角磨机在切割时一定要利,你这降速了扭钜减小,容易卡住,反而更危险,降速只适用于打磨,切割转速厂家的设计经过无数次的实践,才有现在的转速,还是原定速度切割安全

网友:
电压减半功率减小4倍,原功率1/4。

网友:
我也买了一台一模一样的,好像花了200多,几年了也没怎么敢用,最近用了两次,一次切了一根阳台生锈的钢筋,一次安装铝型材线形灯切了下碰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