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POE尾线哪几芯是通电,走数据是哪几芯?有人知道么?

楼主(2024-09-30):
为何有些POE尾线是6芯的,
有些POE尾线是8芯的

网友:
橙色绿色传数据。
蓝色,棕色POE供电

网友:
百问不如一搜...

二○二四年九月三十日

网友:
1236走数据,走电源的不懂。颜色不重要,重要的是线序。

网友A:
1236是数据线,余下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6是数据线,余下的电源。

4、5、7、8都是走电么?

网友B:
走数据的是1236芯,剩下的是POE电源,线序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走数据的是1236芯,剩下的是POE电源,线序就不知道了

A、B线序走数据都是用1236芯么?

网友:
不同厂家标准不一样,百兆的基本1236数据,4578电源。poE还有12V,48V的不同电压

网友:
1236是数据.电源国际的有1236的供电也有4578供电.非标的大多是45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