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个发暗的库克吸顶灯,里面的灯珠顶多10W,很小的变压器,很大的外壳...

楼主(2024-09-30):
壳子很大,估计能有50-60厘米,直接能扣下来那个板子,把板子扣下来一看,里面灯盘就那么小的变压器,马宝上说便宜的只要5元。

怪不得那么暗的,还不如一个成品螺口灯12W的亮。

节后要换的

楼主:
抱歉,都歪了。什么原因?

网友: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网友:
看着还挺亮的!

网友:
功率达不到,光照度也就不可能高

网友:
竟然没有用连接线快拆卡子...

网友:
亮度确实不高,功率绝对不是36w的

网友:
功率至少打对折

网友A:
长期用,还是买个品牌灯吧,这种太伤眼

网友:
壳子可以利用

网友:
以为苹果的库克

网友:
引用 网友A:
长期用,还是买个品牌灯吧,这种太伤眼

尽量买无频闪,红绿荧光粉高显色LED灯具。有的全光谱LED灯珠是405纳米,激发多成分荧光粉,365到405纳米芯片寿命比气体灯管短,价格比高显色灯珠贵。

网友:
看这亮度估计没有36W。

楼主:
里面灯盘就那么小的变压器,马宝上说便宜的整个灯只要5元。

网友:
怎么没有把驱动拆开,想看看驱动结构

网友:
36粒灯珠,应该不至于10W

网友:
这个拍照的水平有点堪忧啊。。。。。

网友:
壳子可以利用,建议里边的LED灯盘换一个真正36W的,大一圈亮很多

网友:
亮度还行吧,36颗灯珠标36W,得上功率计看看有没有虚标

楼主:
节后换,破东西灯下吃饭都感觉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