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9500F超级电容点焊机

楼主(2024-09-30):
某鱼淘了两个9500f电容,很大个,两个串联,控制板一共12挡,1到9挡是点一下,abc挡是连着点两下,需要12v供电加升压板,电容正极直接连点焊笔不经过控制板,手头只有0.2镍片,镍片点焊电池还可以,镍片点焊镍片效果差,按说电容短接的时候啪啪的很厉害怎么点焊效果这么差呢?

点焊笔线用的镀锡铜线有30厘米左右内阻1.45正常吗?效果差是不是线的问题?

其实没有像怎么着似的,有了一年也用不了几次大部分吃灰了。

网友:
这种成品板电流本来就上不去,是给便携点焊定制的,浪费电容实力

网友:
平时用不多,这个效果可以了

网友:
看最后点焊效果还是可以的嘛。

网友:
建议正极线加长 不要经过板子这一段  直接合电池接线柱一起压住

你的接线用铜管不好用的 这种铜管接触不好 压紧力度也不够该上铜鼻子还是得上

另外线太细

网友:
看着挺可爱的,平时很少用。

网友:
能干上就行
俺到时候也要搞一个

网友:
线太细,内阻太大

网友:
控制板看着不错

网友:
能用就不错,想发挥电容效果,笔线要加粗

网友:
我在某宝上买的 199档继电器电焊机 接电容 很好用

网友:
这个实际电流大概多少,有几百上千A么?

网友:
电焊笔的线径细了。还有控制板电流不够

网友:
黄铜螺丝啊,304螺丝能代替把?

网友:
做一个放着, 偶尔能用的上. 特别是焊电池.

网友:
电压太低了!这个板子,设计使用12v电瓶,你这两串电容连一半电压都没有,电流可能达不到设计值的四分之一

网友:
不同的电流点焊!!!

网友:
把线焊在汇流排上会不会好点哦

网友:
这个确实没大用,吃灰时候多

网友:
最大档效果还是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