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拉杆箱角裂了

楼主(2024-09-30):
拉杆箱轱辘掉了,角裂了,螺丝拔出来了。看了一下,箱体好像是玻璃纤维材质,这个位置是个台阶,不太好弄。有什么好办法吗?

网友A:
里面垫块簿钢板再上螺丝 。

网友B:
赛钢胶加垫片

网友C:
整个底面加钢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整个底面加钢板

异形台阶,钢板怎么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里面垫块簿钢板再上螺丝 。

底面不是平的,钢板怎么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赛钢胶加垫片

好像剩些铸工胶,主要是底面异形,想加垫片不好弄,合计是不是里面用易拉罐铁皮砸出个异形粘上,底下把轮子脚整个涂胶粘上,不好搞啊。

网友D:
不好弄啊,弄好强度也堪忧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好弄啊,弄好强度也堪忧

除非是上下两个异形铁片夹住,用铸工胶粘上,有空买个易拉罐试试,造型太难弄。

网友:
引用 楼主:
异形台阶,钢板怎么弄呢?

那就要看你的手工借助工具加工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底面不是平的,钢板怎么弄?

这样行不?
里面用胶填平,再垫块钢(铁片)打四个孔。

网友E:
玻纤布加环氧树脂,一层胶一层布  然后重新打孔安装  比原来的还牢固  鄙人刚好修过一个同位置懒得拆开拍照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玻纤布加环氧树脂,一层胶一层布  然后重新打孔安装  比原来的还牢固  鄙人刚好修过一个同位置懒得拆开拍照 ...

想过这个方法,麻烦问下,得刷几层?用那种铺房顶的玻璃丝布吗?箱子用表面打磨?

网友:
铸工胶来一波,也可用布铁丝加强

网友F:
里面得邦衬一块结实的材料,不然以后还会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F:
里面得邦衬一块结实的材料,不然以后还会损坏。

准备照14楼的方法试一试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过这个方法,麻烦问下,得刷几层?用那种铺房顶的玻璃丝布吗?箱子用表面打磨? ...

补在里面啊  不用打磨 箱子里面有内衬 盖上看不出来  至于几层  你看着弄  搞个 4 -5 层结实一点

网友:
教你个免费换新的方法,坐飞机办托运,到站后拎着箱子拿着轮子赵机场客服,然后就有新箱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