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急活,修断柄的永利牌特种钢菜刀

楼主(2024-09-30):
为什么说急活呢,不急不行呀,影响到吃饭了。

不说废话直接看照片。

老婆正做饭喊我,一看原来它罢工了

锈得不轻

看着不像断了,估计为了省钢材就这么长,以前修过小水果刀,也是这种德行

先除锈再说吧

砂轮手工不行,上钢丝刷

效果也不好

换电砂轮

这个效果不错

准备打孔

用3MM够了,深入刀柄本来不多,孔大了也没空间处理

TB上所谓专打不锈钢钻头,基本上全是假的,只有一根能打得动,可惜这次把它累断了,也可惜忘了在哪一家买的

尽管作了很大难,总算打了三个孔

刀柄不知道什么材质,感觉质量很好,沉甸甸的

准备组装

螺丝长度也不是正合适,所以规格和材质都不一样

还用了一个内六螺丝

有点长,没办法没有正好的

截断吧

704涂一下防锈

特种钢,感觉比不锈钢还难搞

704涂后

看不到螺丝了

好了,老婆又能快乐的做饭了。

全贴完,谢谢关注!收藏加点赞哟

网友:
用了多久时间,影响到切菜了吗

网友:
钻头钻不动说明材质硬度高,通体乌合金钻头老贵了

网友:
用电解法除锈效果好   实在不好打孔还可以用电解打孔   就是一根硬的塑料管里面塞一些竹纤维什么的利于毛细现象吸液  然后对着要打孔的位置  虽然不够精准 但是能打高硬度的金属  当然最好还得电火花

网友:
太脆了,淬火没做好

网友:
这刀背没加厚,柄也这么单薄,难得还愿意修

楼主:
你回复这一句亏电费呀

网友:
这刀是拍蒜了?

网友:
钻不锈钢之类的,我一般先用2mm左右的钻PCB的钨钢钻头,然后再换普通的钻头扩孔。

网友:
修好起码到下顿饭了。菜刀要买双钢头的才结实。

网友:
刀柄处应先退火再钻孔。

网友:
过节修菜刀,幸好不是大年三十。这个菜刀柄奇短还能修?——真是绝了!

网友:
这能结实吗?

网友:
国庆快乐!

家里有一堆刀,坏了不用修

网友:
手艺不错,但平时还是要注意收集破烂,不然急用时连合适的螺丝都找不到,淘宝红宝可以蓐不锈钢螺丝。

网友:
我经常磨刀,没修过

网友:
可以换个思路,换刀柄,如木质,加长延申

网友:
刀柄太短了,我搞不定,只能丢了

网友:
这个打孔估计非常费劲,居然打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