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2258xt 开卡 提示 it is not isp mode 是什么情况

楼主(2024-10-01):
2258xt 开卡 提示 it is not isp mode 是什么情况
以下是设置和报错
开卡不成功,哪位大师帮忙看一下
铭瑄的固态,内存颗粒29F64B2AMCMG2,两个颗粒
开卡版本是SM2258XTMPToolQ0914B

网友A:
是不是要短接一下ROM触点?

网友:
你这个想开出120g得选tlc模式吧
也就是L06_B0K
另外IM3D的包都有T版和U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要短接一下ROM触点?

我接了,但是它还是显示这个样

网友:
很明显,缺了一个CE,如果不指定CE,当然报固件错误。

网友:
换开卡工具

网友:
你这炸了一个CE估计是废了,非要开3CE,就要手动选择CE位置,还有换一个版本稍微新的软件,你这版本太简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