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新买的烧烤工具:维修佬iX5Ultra通用预热加热平台拆解测试+上力焊锡丝测试

楼主(2024-10-01):
前些日子新买的维修佬iX5Ultra通用预热加热平台,一开始是在淘宝看到的,但淘宝的价格比较贵,后来去拼多多领券买的,到手90吧,之前用的是几块钱那种的PTC发热板,不能调温是个硬伤,每次焊东西都提心吊胆的,就怕过热烤坏了板子或者元件,这回终于鸟枪换炮了

包装很不错,加热平台蹲在一圈高密度海绵里,不会乱晃

包括主机、专用电源线和一本说明书

说明书比较简单

带开关的电源线,和主机的接口用的是XT30的插头

电源线用的是0.75平方的双芯线

主机正面,维修佬这个加热平台支持植锡,也可以分层,贴合和除胶也能用

我买的这款台面是80mmx60mm的,放一节6F22大家可以比较一下大小。
卖家那边还有一种台面是100mmx65mm加大款的,不过功率一样的情况下,台面面积越大,散热就越快,升温也越慢。如果平时处理的都是比较小的元件,建议买80mmx60mm小款的就行,而且还能便宜点。

主机就俩按钮,短按+-是调节温度(仅调温度数值,不加热),长按+-是开始升温或降温

两个侧面都有散热孔

背面XT30的接口,连接220V供电输入

侧面看一下加热板和隔热板

这个加热平台有两个版本,一个是220V输入的版本,还有一个是出口用的110V输入的版本

拆开底部四颗螺丝就能打开

板子总体不复杂

这颗美信的MAX6675是颗专用的芯片,属于冷端补偿型K型热电偶的数字转换器 (支持温度从0°C ~+1024°C),负责采集并控制温度

MAX6675的规格摘要

这边还有一颗卓睿科(OCIC)的MOC3023光耦

CYMOC3023光耦的规格摘要

双向可控硅BT136S

BT136S的规格摘要

一颗AMS1117 3.3V的LDO

AMS1117的规格摘要

前面说过,这个加热平台分220V和110V两个版本,不同的版本,电源部分是不一样的,厂家在这里通过更换不同的电源模块来实现支持不同的输入电压

加热平台的按键和温度显示数码管的小板

维修佬这个加热平台做得还是比较用心的,四个固定螺柱用的都是预埋的铜柱,没有用塑料柱

分离加热面板,两个橙色的胶点是给加热板供电的,另外一条细细的线是连接螺丝下面的K型热电偶的。问过卖家,卖家说加热板用的是石英加热板,不是PTC的

隔热板用的是一整片云母板,和上层的螺丝螺柱错开固定,可以有效的隔离上层加热板的热量向下传递

加热平台自带两个固定爪,固定爪的材质暂时不太清楚,但耐热是肯定的,用于加热的时候固定工件

面板周围有四个螺丝孔,固定爪可以安装到任意的一个位置,方便固定不同的工件

不过我一般用不上这个固定爪,暂时先收起来,加热台面保持平整就行了

再看看我以前用的PTC加热板,又老又丑……

为了保持台面平整,也是各种凑合

加热平台可调的温度范围是40℃~260℃,步进是10℃,下面是60℃的时候热成像的测温结果

100℃的热成像测温结果

150℃的热成像测温结果

200℃的热成像测温结果

260℃的热成像测温结果,维修佬这个加热平台从室温连续加热到260℃大约需要4分钟~5分钟的样子,升温不像PTC发热板那么快,毕竟PTC发热板上电之后的一段时间内功率很大

加热平台最大的功率大约在80W~90W之间(连续加热的时候),加热平台加热到预设温度之后会暂停加热,然后通过K型热电偶检测台面温度,如果台面温度比预设值低5℃~10℃时重新开始加热,直至再次达到预设温度,如此连续循环。

下面就测试一下维修佬的加热平台,先用低温(138℃)锡浆测试

挖一张好多年前买的练习板,挤一些锡浆到焊盘上

加热平台设置为160℃

加热过程的视频

下面再用中温(183℃)锡浆做个测试

也挤一些锡浆到焊盘上

加热平台设置为200℃

中温锡浆的加热过程视频

再来一个前些天做的Micro转Type-C的小板试试

小板的加热过程视频

下面再焊接一个常见的RX8025

焊盘涂中温锡浆

加热平台设置为220℃,焊接过程的视频

焊接完成的样子,比手工焊接的好看多了

下面介绍一款不错的焊锡丝,前些日子@qrut 球球告诉我有一款不错的焊锡丝,上力牌的,这个牌子以前没听说过,不过这个焊锡丝挺好用,63/37的规格,化锡非常顺滑,流动性也很好,焊点也比较光亮。在上力的天猫旗舰店里,63/37规格有100g小卷的,线径0.8mm,正价20,可以用手淘签到红包,也可以用天猫红包;拼多多也有卖的,不过只有大卷450g以上的规格,没有100g小规格的。我买的这卷是在拼多多买的,领券之后64到手,规格是450g+0.5mm+63/37的。

上力的焊锡有好多种(锡铅比不一样),我买的是这种63/37的,标注为63A,想买的同学不要买错了

标称450g的重量是包括塑料卷轴的

焊锡丝表面很光亮,不是劣质焊锡丝那种发乌的感觉

用维修佬加热平台开200℃,加热一段焊锡丝,焊锡丝融化得非常快

烙铁开180℃,实际温度大约在180~190℃的样子,毕竟普通的T12焊台的温度也不是那么精确

化锡非常顺滑,焊锡丝一接触到烙铁头瞬间融化,流动性也不错

连焊三个点,焊完之后焊点还是比较光亮的,感谢@qrut 球球提供的精准情报

新的加热平台有了,那么啤酒和烤肠肯定是要安排上的,祝大家国庆假期快乐,祝祖国国泰民安,繁荣昌盛!

EOF

网友:
国庆假期快乐.好用也去弄一个

网友:
国庆节快乐,恭喜又得一台新工具!

网友:
下本钱了  鸟枪换炮   用起来也安心   哈哈

网友A:
这个加热台可以用来烤香肠不?

网友:
别说
这个铁板烧还是蛮不错的啊

网友:
感觉这个用的板子可以搬了自己制作

网友:
加热平台不错,谢谢楼主的详细介绍。

网友:
恭喜猴哥又有新玩具了!

网友:
看起来还不错。

网友:
上大件了这是

网友:
专业工具,不但能拆焊,加上个不锈钢盘还能用来烤肉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加热台可以用来烤香肠不?

帖子这么长,你说呢?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大神工具真不少

网友:
同款电子秤 我也有一台

网友: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恭喜恭喜

网友:
贵是贵点,但是能调温

网友:
为啥我看到这个光耦就想起了拆机件. 这个芯片应该是PCB上最贵的器件了吧.
之前我用维修佬的锡浆,热风枪焊接的时候, 总是爆一片锡珠. 感觉是自己没掌握好诀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