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二款12V1.5A LED灯超薄开关电源......

楼主(2024-10-01):
买了二款LED电源, 都是12V1.5A 价格不同 大小不同 长款2.8元 短款2.1元

细长条设计 铝合金外壳

变压器大小差很多.

短款电源芯片SZ3783B

长款电源芯片DK112 有光耦.

这样二个同款电源串联使用 形成正负12V ,可以吧.

网友A:
接成正负电源接音响?

网友B:
带安规的那个是不是更好?

网友:
铝合金外壳散热还是比较好的。

网友:
室内LED氛围灯专用电源

网友:
散热不好容易热死

网友:
很一般,散热不好很容易坏

网友:
细长条的电源,名副其实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成正负电源接音响?

是的 有个音响 变压器坏了 想用这个试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带安规的那个是不是更好?

两样功率 小的带安规 大的带光耦 估计小的功率不足.

网友:
散热不太行

网友:
我也买了2个LED电源,标注60W--12v5a的实际只有11.9v2a,运行半小时电压稳定。标注100W--12v8.5a的实际只有11.89v3a,运行半小时电压逐步下降到11.7v,虚标太严重了

网友:
这个应该会很热不好散热

网友:
铝合金外壳蛮精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