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艾美特空气循环扇电机线圈是不是烧坏了?

楼主(2024-10-01):
别人给了一台艾美特空气循环扇,说不转,我就拆开看了一下,结果拆开就转了,但是发现线圈边上颜色不对,已经发暗了,这个是不是线圈发热导致变色的?

网友:
铁芯温度高了把架子烤黄了罢了,不影响使用!

网友:
你可以万用表打一下
这种循环扇坏的几率不是很大

网友:
能转就不用管

网友:
用小刀刮一下,按理说运转的时候也是有风散热的

网友:
和电机无关,开关检查一下

网友:
看看有没有防倾倒开关,是不是这个开关接触不 好了。

网友A:
万用表测一下电机线圈通不通,有点电机线圈会串了一个温控保险,有可能温控保险烧了,换一个就可以继续使用!

网友:
已经在转了,估计电机坏的可能不大。

网友:
变色常见哦

网友:
不影响使用

网友B:
为了验证,我昨天把家里的艾美特拆了看,也是像你这个颜色。没问题哈,你这个不转,估计有地方卡住了。你这么一拆,无意把卡的地方弄好了

网友C:
都拆到这个地步了,顺便拆散加油吧...两边都加上...
上两周刚拆过一台相同的循环扇...线圈内的热敏电阻坏了,拆掉短接修好....
看结构,这电机容易缺油,每年要定时加才保险...

网友:
电机加点油,查热保护。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了验证,我昨天把家里的艾美特拆了看,也是像你这个颜色。没问题哈,你这个不转,估计有地方卡住了。你这 ...

被你说对了,电风扇电机居然是用胶固定的,固定歪了,所以擦外圈!

楼主:
引用 网友C:
都拆到这个地步了,顺便拆散加油吧...两边都加上...
上两周刚拆过一台相同的循环扇...线圈内的热敏电阻坏了 ...

加油加到哪里?没看出来

网友:
铝线电机,坏了就没修理的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加油加到哪里?没看出来

电机拆散,两个万向轴承座...有一块吸油布...其实和厕所排气扇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万用表测一下电机线圈通不通,有点电机线圈会串了一个温控保险,有可能温控保险烧了,换一个就可以继续使用 ...

罩极带温度保险的可不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