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TCL落地扇更换电机,发现两个惊人设计

楼主(2024-10-01):
用了三年的TCL落地扇坏了很久了,一直没空修。简单检查了一下,电机坏的概率大。国庆节前特意买了电机准备更换。这一拆发现两个设计,让人头大。这难道是为了一次性报废?(防拆机维修)

这个摇头拔扭设计成了卡扣,没有老款螺丝拧紧点好拆。我花了十几分钟才拆下来,用小一字螺丝刀从电机罩后面的散热孔伸进去,插进卡槽右扭,生拉硬拽才拔出来。不拆它取不下电机罩。

这个电机实在是拆不下来了,安装柱头上看了一圈也没有卡槽螺丝,不知道是怎么设计的,电机就是拔不出来,又不想破拆。大家有没有拆过的,支个招吧。
现在的家电都是一次性的吗,不考虑拆修么

网友A:
卡槽在电机柱子的底部,到对应的位置找找有没有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卡槽在电机柱子的底部,到对应的位置找找有没有螺丝?

网友:
估计是环形过赢卡扣,拔不出来,巧劲冲出

网友:
先浇开水让塑料变软,然后用力拔出试试。再不行得找膨胀器工具,往上撑开。

网友:
以前的风扇电机是铜线的,现在的未必是了。

网友A:
上面两个箭头标出来的地方检查一下有没有螺丝?

网友:
现在的都没准备让你修
如果都能修,谁还买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两个箭头标出来的地方检查一下有没有螺丝?

没有看到标识

网友:
你能不能把电机拍全一点,绕电机一圈拍几张照片,都有螺丝怎么可能就你的没有

楼主:
没有螺丝

网友:
这个电机应该是没有螺丝固定电机,电机旋转到一定位置,往上一提就下来了。

网友:
这设计也是服了……

网友:
加块万能遥控板,换个摇头电机,电吹风高热档对着塑料吹个几分钟,看能不能抽出来!

网友:
都拆到这样了,把头部全部拆下来,肯定能找到卡扣或者螺丝

网友:
你买电机之前,就应该先来问问坛友,不然就浪费钱了。

网友:
很多厂家现在懂了:好的产品不等于好的商品。所以计划报废厂家觉得很合理。

网友:
现在设计的要点就是如何快速的计划性报废,或者给你用一年时间就发生故障换新的,设计成一次性产品,奔着赚钱的目的制造产品,而不是让产品传3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