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拍摄] 求助 行车记录仪不亮屏

楼主(2024-10-01):
电有,按电源开关能通开关没坏,电池1.5v。就是不亮屏,无声音。

网友:
电池1.5V?这不是一个锂电池嘛?

网友:
电池1.5V,  拆出来单独测量。感觉有短路。

网友:
电池坏了吧?

网友:
这种电池怎么可能是1.5V

网友:
电池饿死了吧,拆下来激活下

楼主:
好的,一会有空去拆下来试一下

楼主:
换个电池完美开机,感谢大佬

网友:
呵呵!电池1.5伏能正常吗?

网友:
锂电池4.2V的 楼主这个是电池问题。